爱默生EV2000变频器报E010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3-08-09):
近日车间一台爱默生EV2000   15KW变频器故障替换下来,本人好奇,也想探究一下,对其拆解并寻找资料进行研究,经过近一周的艰苦奋斗,终于使其重新焕发生机,下面不再累述,直接上图说明,请各位高手指点:

1、变频器上电报E010,逆变模块保护,说明书上说原因可能有瞬间过流、输出短路、风扇问题、辅助电源或者驱动电压异常、逆变模块直通等等,逐条对拆解的控制板进行检查。

2、因为是上电就报,应该排除负载方面原因,重点检查模块,避免后期上电发生异常。

3、检查开关电源部分,因为没有图纸,对开关电源部分的输出回路无法一一检查,仅检查直观印象好的部分,24V、5v、12V都正常。其他需要再找说明和测绘图纸,太麻烦了。

4、上网搜资料,按相应资料上说的重点检查电流检测信号IV   IU  IW电压,问题暴露了,其中IV   IU  对地为8.6V,IW为0V。资料上说没电流的情况下应为0.所以后续的检查有方向了。

楼主:
上述IV   IU  IW信号是从线性光耦A7840传送、转换来的,上图:

该图是网络上的,原理大致差不多。

楼主:
经过测量A7840的输出和输入,其中两路的数值较IW一路差值较大,另外测量异常回路A7840的1、4供电端也有问题,只有不到3V,正常应该为5V,看来这应该是造成传输信号异常的关键点了。下面的跟踪追击方向就转移到了开关电源方面了。该电源在电源部分由独立的三路直流输出提供,检查对应两路的稳压管已经短路。立即更换,见证奇迹的时刻应该到了,上电,仍然是鲜红的四个字母E010,郁闷啊!没天理啊!

网友A:
不错的维修经过,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A:
希望继续把我维修的故事讲完整,等待好的结果

楼主:
今天有些事情,明天会将后续维修过程补充完整。

楼主:
从昨日郁闷的情绪中继续以下的维修过程:

上回书说到更换开关电源两路输出中的稳压管后问题仍没有解决,测量换下的管子也的确短路了。更换后上电测量输出电压,只有五伏左右的样子,与正常的一路差距较多。此时想到的落到了负载上了,莫不是负载有问题,将两路电压拉下来了?或者负载原因将导致稳压管击穿短路了?一旦有了新思路,就立即产生了立马试一试的冲动。看好输出回路,依次将回路中串接电阻断开,上电测试。电压没变化啊!

楼主:
难道我又错了!负载没问题、稳压管、滤波电容没问题。有问题的玩意给我站出来!冷静!再冷静!冲动是魔鬼。疲惫的目光扫过板子上每一个元件,通过几天来的揣摩、测量、抚摸........熟悉而又显得陌生。

楼主:
这几天忙于滑环的情况,天热、高湿,设备故障高发啊,所以上述的问题没有及时发布结果,闲话少说,继续:

通过冷静思考和对板子上逐个元件进行“重点过目”后,感觉只能将嫌疑对象放到变压器上了,上电测量变压器输出电压很低,停电测量电阻,竟然不通!那真是上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一个一个管脚的焊太费事了,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强拆!

拆解后的变压器,金表其外,败絮其中啊!

楼主:
更换变压器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手上没有新件,迫切的心情还希望立即能得到胜利的消息。那只能从旧板子上拆了,因为管脚多,拆的时候十八般武器都用上了,空心针、热风枪、吸锡器等等,历时一个多小时啊!将拆机件安装与板子上的时候,等等!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上电!变频器面板显示0000,要西!此时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啊!

至此,问题是解决了,但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弄明白:

1、此次故障元件包括变压器和稳压管,不知是哪个先出的问题?故障原理是什么?

2、对于开关变压器大家有什么好的拆除办法。

请有经验的高手赐教!

网友B:
确实是好啊,给力的帖子

网友C(2015-02-14):
很好的维修经过,进来学习借鉴

网友D(2019-09-20):
引用 楼主:
更换变压器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手上没有新件,迫切的心情还希望立即能得到胜利的消息。那只能从旧板子上拆了,因为管脚多,拆的时候十八般武器都用上了,空心针、热风枪、吸锡器等等,历时一个多小时啊!将拆机件安装与板子上的时候,等等!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上电!变频器面板显示0000,要西!此时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啊!至此,问题是解决了,但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弄明白:1、此次故障元件包括变压器和稳压管,不知是哪个先出的问题?故障原理是什么?2、对于开关变压器大家有什么好的拆除办法。请有经验的高手赐教!

压缩空气吹锡效果好。

网友E:
版主的细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