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噪音滤波器

楼主(2013-08-09):
电控柜设计时候,是否需要考虑一些隔离变压器、噪音滤波器等?

目前这个电控柜是单纯的PLC、HMI二次回路控制柜,用来控制一些核心的机组。

此控制柜电源是AC220V,装有一个漏电断路器,开关电源等。

你认为还需要增加隔离变压器吗?

需要增加噪音滤波器吗??

网友A:
需要,我做的项目就都带了。。。

网友B:
PLC抗干扰不是一般的好,尤其电源不会引人干扰。输入、输出接线正确,在强干扰环境都不会有问题。隔离、滤波.....都没用,别听信说明书的宣传,那是想推脱责任和推销辅助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