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K PLC 的OPC

楼主(2013-08-09):
和利时LK PLC可否与其他品牌大型PLC系统或者DCS系统通过OPC方式读取数据吗?需要软件授权吗?具体步骤是如何的?请各位大虾们详细指导,十分感谢!

网友A:
当然可以,OPC有局限性,最好用485,通讯,信号强,有DP通讯和主从站。

网友B:
1 PLC之间的通讯如果通过OPC的话,就是PLC<>计算机(上位机)<>PLC的方式,需要计算机的中间转换。和利时LK编程软件带有OPC服务器(免费的),可以和带有OPC客户端的上位机通过该方式通讯的。

2 和利时LK和其他PLC之间的通讯方式有很多,Modbus Rtu/Tcp  DP都是常用的做法。

3 这边有个LK和Wincc之间通过OPC通讯的截图文档,希望对你有帮助!

LK与WINCC通过OPC通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