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副绕组不同单相电机正反转电路图

楼主(2013-08-09):
      单相电动机的转子和定子铁芯结构与三相电动机相同,只是它的绕组分布不同,单相电动机绕组分为两个绕组:一个叫主绕组(又叫工作绕组),另一个叫副绕组(又叫起动绕组);这两个绕组的线径和匝数是不同的,主绕组的线径一般比副绕组的大些,匝数略少些。单相电动机的线圈组多采用同心式分布,但它的绕组又采用正弦波绕组较多,即同一个磁极组的大线圈与小线圈的匝数互不相同。
单相电动机按它与电容器相接方式区分,可分为电容运转式、电容起动式、电容运转兼起动式(双电容电机)三种。
一、电容运转式
这种电机是在副绕组上串接有一个电容器,然后再与主绕组并联,因为电容器不论电动机在工作时或起动时,电容器都参与主绕组共同工作,所以称为电容运转式电机。

二、电容起动式
这种电动机是在副绕组上串接一个电容器和一个离心开关后再与主绕组并联,电容器在电动机起动时有电通过,待电动机转速达到其额定转速的70%左右,由于转子在运转时产生离心力作用,把离心开关断开,切断了通过电容器的电源,单独由主绕组工作,所以这种电动机称为电容起动式电动机。

三、电容运转兼起动式
这种电动机是综合上两种电动机的优点,它既要电动机起动良好,又要电动机的功率输出稳定,所以采用双电容连接形式,这种连接方式的出现在功率1 KW以上的单相电动机中。

注意:
在双电容的电动机中,起动电容的容量比运转电容的容量大一些,维修与接线时应该注意点,不得接错,C1:运转电容,C2:起动电容。更改单相电动机旋转方向,方法有两种:1、将主绕组或副绕组的首尾端对调;2、将连接电容器的两条电源线对调连接。

网友A:
测量电容C前后两点,为什么信号相位差不是90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