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2-5读数FC2与PIW读取数据不同

楼主(2013-08-09):
用CP342-5读取现场仪表数据

数据仪表地址为288起。

用PIW直读PIW288到PIW303数据与用调用FC2读取数据完全不一样,请问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CALL  "DP_RECV"
       CPLADDR :=W#16#120

       RECV    :=P#DB5.DBX0.0 BYTE 28

       NDR     :=M1.0
       ERROR   :=M1.1
       STATUS  :=MW20
       DPSTATUS:=MB30

最后db块中的数据与PIW中的数据为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A:
挂在345-2上面的模块是通过FC1和FC2直接读写的,不能直接PI读取

反正西门子的东西你只能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在345-2上面的模块是通过FC1和FC2直接读写的...

谢谢回复,今天再去现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