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ER2报警

楼主(2013-08-09):
我们公司有一台ETC NIS-2082C回流焊报Thermal inverter error,变频器显示"ER2"错误,与其他设备交换变频器也不好,请问各位高手怎样解决?

网友A:
键盘面板LCD显示:面板通信异常。
11KW以上的变频器当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会出现此报警(主板问题)。

对于E9系列机器,一般是显示面板的DTG元件损坏,该元件损坏时会连带造成主板损坏,表现为更换显示面板上电运行时立即OC报警。

而对于G/P9机器一上电就显示“Er2”报警,则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