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欧姆龙和TK6070IK连接

楼主(2013-08-09):
请问各位高工,请问下,维纶6070IK怎么和欧姆龙CPM1A连接?因为CPM1A只有一个外设口,屏是R232接口,我按说明做了一根R232的连接线(两头都是R232接口的是按欧姆龙PLC方式接的),现在是怎么和PLC连接?还有我有一根欧姆龙PLC连接线是和电脑连接的,可不可以直接和我做的R232线连在一起?谢谢大家。

网友A:
买一个OMRON的CPM1-CIF01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回答!模块好贵呀

网友B:
不用模块

我这里有连接电缆

需要可以联系

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