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与伺服驱动器的信号问题

楼主(2013-08-09):
运动控制卡是PCI1240,伺服驱动器是松下的A5系列,伺服驱动器与交流伺服电机是以位置环控制方式控制,在对象末端安装光电码盘用于位置反馈,PC构成外环控制器,构成了一个全闭环运动控制系统。

现在有些地方不明白,希望各位帮忙解惑。

1,运动控制卡在这里的作用将外环控制指令转换为伺服驱动器可接受的脉冲指令?那么控制卡里头的初始速度、驱动速度有何作用呢?

2,参考过一些论文,运动控制卡的脉冲输出频率决定了伺服电机的速度。但是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之间是有速度环控制,其给定速度是通过位置环给定的,那么跟运动控制卡的脉冲输出频率有什么关系呢?

3,有没有运动控制卡与伺服驱动器的脉冲关系图?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一下?千万不要沉。顶起

网友A:
不懂这么深的问题。。。楼下的高人回答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从电机-驱动器-控制卡-PC,前面需要什么信号,后面就给什么信号

网友B:
“运动控制卡的脉冲输出频率决定了伺服电机的速度。”

1、伺服的速度,由调速电路决定;

2、所有需要的伺服速度,都在速度环上给定;

3、伺服运动过程中,只有编码器输出转轴角位移的检测脉冲;

4、“运动动控制卡的脉冲”是不不存在的,“运动控制卡的脉冲输出频率决定了伺服电机的速度。”更是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么深的问题。。。楼下的高人回答

 可能是我描述不太恰当吧,只要用过类似的东西应该都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控制卡的脉冲输出频率决定了伺服电机的速度。” 1...

 谢谢回复!那么运动控制卡的作用仅仅是根据上位机指定的脉冲数输出给伺服驱动器吗?如果这样的话,运动控制卡的T曲线/S曲线插补、初始速度、驱动速度、加速度表现在哪里呢?

网友B:
5、编码器的检测脉冲处理电路,对其频率有一定的限制,如果称其为额定频率(或者上限频率),这样电机速度的上限:

      编码器检测脉冲频率=编码器周检测脉冲×电机速度(r/s)

      编码器检测脉冲上限频率=编码器周检测脉冲×电机上限速度(r/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动控制卡的作用仅仅是根据上位机指定的脉冲数输出给伺服驱动器吗?如果这样的话,运动控制卡的T曲线/S曲线插补、初始速度、驱动速度、加速度表现在哪里呢?……

 1、前边已经说过,伺服电机的速度以及运行状态由伺服电机的调速电路控制;

2、要伺服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等等指令,由运动控制卡与上位机输入的运动控制的要求所产生;

网友B:
3、不是“上位机指定的脉冲数输出给伺服驱动器”,上位机指定了脉冲“数”,但不输出“脉冲”到驱动器!

网友B:
4、不是“上位机指定的脉冲数输出给伺服驱动器”,上位机指定了脉冲“数”,但不输出“脉冲”到驱动器!只输出运行指令到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不是“上位机指定的脉冲数输出给伺服驱动器”,上位机...

 伺服驱动器是位移控制模式,它的给定指令就是以脉冲的形式给定吧?如果不是的话,是怎么给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伺服驱动器是位移控制模式”……

 你能简要叙述一下“伺服驱动器的位移控制模式”吗?然后我来解答你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伺...

 非常感谢楼上的恢复。伺服驱动器与交流伺服电机构成了三闭环控制系统,包括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位置控制模式即表示三闭环都用于控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编码器的检测脉冲处理电路,对其频率有一定的限制,如...

老劉 你又在瞎扯 電機的轉速怎跟編碼器有關 那些高解析度的伺服 他的轉速不就幾十個RPM

哎 此脈衝非彼脈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动控制卡的脉冲输出频率决定了伺服电机的速度。” 1...

 谢谢回复!那么运动控制卡的作用仅仅是根据上位机指定的脉冲数输出给伺服驱动器吗?如果这样的话,运动控制卡的T曲线/S曲线插补、初始速度、驱动速度、加速度表现在哪里呢?

--------------------------------

LZ所提的都跟運動控制的核心軟件有關 其實軸卡內有許多參數可供選擇 如T/S  有些參數可供設定 如加減速 初始速度及驅動速度都涵蓋在加減速內部的運算 LZ所提PCI 1240應該是主機板 不是運動卡 他頂多發發脈衝還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不是“上位机指定的脉冲数输出给伺服驱动器”,上位机...

 不是脈衝 那是什麼"運行指令" 這又是什麼"數"

 呵呵 老劉 你可不要再亂創新名詞  只要告訴我們什麼"接口" 簡單明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运动控制卡的脉冲输出频率决...

 研华的PCI 1240 有运动控制功能,用的是NOVA的MCX314运动ASIC芯片,能够提供各种运动控制功能。

网友C:
有運動功能未必就是運動控制卡 而且軸卡也不會以PCI命名 若是軸卡那我上面寫的都是其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