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0V电不死老鼠?

楼主(2013-08-09):
各用5个1N4007和0.64UF电容,接在220V,用MF500表测的电压为2100V,老鼠碰到了电网,为何没电死?只是看到老鼠被电的 跑的时候没以前快了。

网友A:
电压太低了吧11111111111111

网友B:
就像使用摇表一样,电压高而容量小,当然电不死了

网友C:
电击造成的损害,是看电流的大小的。理论上来说,人手持高压绝缘棒去操作跌落开关时,人体也是有电流通过的,没见过电击的吧?当然只要绝缘棒合格。

网友D:
同时与触电的部位,流经途径有很大关系!

网友E:
应该是地面比较干燥吧!

网友F:
电流不够.                                              .

网友G:
有两种可能.地面干燥或者电容的容量太小.作为能量储存电量过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时与触电的部位,流经途径有很大关系!

 同时接触正负极,还是没电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两种可能.地面干燥或者电容的容量太小.作为能量储存电...

网友:
电流太小了。还有电容的容量比较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电击造成的损害,是看电流的大小的。理论上来说,人手持高...

网友J:
你用的是倍压升压电路,电压是升高了,但 容量小,就在老鼠电到的时候电压已经降到很低了,你可以找块猪肉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用的是倍压升压电路,电压是升高了,但 容量小,就在老...

网友L:
电流不够哦,用个电夹子,分别夹住老鼠的2条腿,看它死不死!

网友M:
             电压高而容量小

网友N:
  电压高而容量小,当然电不死了,但是长时间就会死的 ! 楼主的这个实验不错,你 220 的电压怎么长这么高到 2100 V 的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压高而容量小,当然电不死了,但是长时间就会死的 ...

 684电容和1N4007,2100v用            MF500表测得。

网友O:
没形成回路吧,所以才没电死。

网友P(2013-10-20):
电流没能有效形成回路

电流太小,应适当加大电容容量

网友Q:
可以加大电容量,电容器并接,能够产生瞬间大电流

网友R:
能量太少了,建议换一个大一点的电容试一试。电压再高,没有能量也是不行的。

网友S:
电压高电流小,可以加大电容量,电容器并接,能够产生瞬间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