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型号东方马达怎么用

楼主(2013-08-09):
东方马达CM1-C-17L30A怎么接线,哪位大侠有说明书啊

网友A:
可以按照一般规则把电机接起来试试看啊

网友B:
楼主的是这种电机吗?

拆开端子盖,看看盖儿上有没有说明?

网友C:
东方马达的电机一般都要配专用的调速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