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运行中 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3-08-09):
请教 一下,PLC在运行的过程中输入输出触点对24V电压的正负极之间有什么样 的电位差?能够说明什么问题 ?如何判断PLC模块损坏?

网友A:
     一般PLC的输入点,输出点,都是接外部开关电源的;也就是说外部电源驱动输入和负载输出;当然这样的负载都是很小的,基本不会把开关电源拉下来;不存在电压差的,因为都是一个开关电源,就算你输入和输出用2个开关电源独立,也没关系的;

     至于要判断模块的好坏,可以从外观指示灯判别故障原因;

网友B:
输入点是LED串电阻,压降是24V(直流24V输入点);输出点可以理解为开关,没有压降(晶体管饱和压降、可控硅导通压降)。

网友C:
   PLC 的输入口的内部电路多是由2个反并联的发光二极管串接一限流电阻接于公共点COM,当输入口与COM之间加一24V电压时,就会使其发光二极管导通发光,使其光敏三极管导通,即此输入点输入为1。由于PLC的输入端有多输入点,其各输入点的内部的与发光二极管串联的限流电阻的另一端接在一起,构成输入侧的公共端COM,如PLC公共点COM接24V电源的负极,则输入口应接+24V信号,如公共点COM接24V电源的正极,则输入口应接-24V信号,才会使输入口导通。见下图:

上图的PLC为S7-200,其输入侧的COM接24V电源的负极,对触点输入信号,可直接将触点一端接在PLC的输入口,触点另一端接24V电源的正极,见I0.0~I0.3的连线方式。对电位式输入信号,如传感器为PNP型OC门输出式的传感器,对其供电电压E的大小无要求(5~24V都可),只要将传感器的供电源电压的正极与24V电源的正极相连接,其输出端(PNP型晶体管的集电极)直接接输入口(I0.4)即可(见图中传感器连线)。对NPN型OC门输出式的传感器就不能按此方式连接,即对电位信号输出的传感器是有极性要求的。如果选用光耦器件进行连接,对传感器就无极性要求了(见上图右侧图)。

   PLC的输出有2种形式:1、继电器触点输出,2、晶体管输出。继电器触点输出,可以把它看成开关,按正常连接负载连线即可(几个输出触点其一端连接一起,连线时要注意),晶体管输出,要考虑极性及连线要求,最好按说明书介绍连接。

楼主(2013-10-28):
                 谢谢各位师傅的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输入点是LED串电阻,压降是24V(直流24V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