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共享旋转编码器信号可以吗

楼主(2013-08-10):
由于自己想做电梯程序,变频器要去闭环,PLC能与变频器共享旋转编码器吗?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不能,必须分开

闭环的编码器是脉冲编码器

高度检测的编码器是绝对值的

网友B:
增量和绝对并不影响反馈的性质。增量里面可以获得伪绝对的成分。绝对里面可以获得增量的成分。我认为不能从这个方面建立反对意见。

但是我不在电梯行业,不知道最终结果。

网友C:
PLC输入信号幅度要24V,编码器是24V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