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注释乱码 怎么办 谢谢

楼主(2013-08-10):
这是我考过来之后就这样 编写软件是常用的 GX developer 打开后就看不懂  附图

网友A:
好像注释文字不对;

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文字,还是你安装时候没有选择;

网友B:
  • 注释的语言是日文。

你导出注释保存成文本后,有IE打开,然后在IE里,查看---编码---日文自动

你可以看到日文了。

如果要想在PLC里正确显示日文,只有在日文操作系统环境下安装日文版的GX,这时候打开程序就可以开清楚了。将注释打印好后,再翻译成日文。。。重新导入吧。。。。。。

松下的我是这么处理的,三菱的估计这样也可以的吧

网友C:
这个问题有没有更简单完美的解决办法,大家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D:
菜单上找一下字体,改成“宋体”试试?可能你的系统里缺少相应的文件造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菜单上找一下字体,改成“宋体”试试?可能你的系统里缺少...

 这既不是字库问题,也不是字体问题,而是编程软件的语言版本的唯一性问题,还没到现在的浏览器那样智能.

网友F:
在developer下面打开,我是安装了南极星转换的;在works2下面打开是另一种方法。。。。

网友G(2017-09-03):
OMRON的也有这问题

网友H(2018-01-02):
我的现在就是这个乱码的问题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