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输出一直为零

楼主(2013-08-10):
各位大虾,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用三菱L系列PLC控制伺服做张力控制,用自带的不完全微分PID指令,但是输出值MV一直为零,和手册上的程序检查过应该没有问题,请教大家会是哪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控制方式是怎样的?所谓PID无偏差即无输出,这是动态的。

网友B(2013-09-12):
控制张力,一般情况下用PI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