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74--s75K无输出

楼主(2013-08-10):
用户一台75KW变频器,初始故障是可控整流坏,换好后发现有频率输出,但无电压输出。我是通过主回路RS端子输入的2相380V,屏蔽掉EUVT以后,启动的。奇怪的是拿另一台变频器的主板驱动板试 都是这样。另一台变频器在用户现场是可以运行的。有没有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找我修三菱变频器呀,100%搞定F740,A740A540F540L等等,大功率的。因为专修三菱,所以强悍,哈哈,QQ:396153550.

楼主(2013-11-12):
对于A740-75KW来说,RS输入两相380,就是出现EUVR.必须输入三相才行。A540-75KW的机器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网友B(2013-12-15):
我也修过这样的机器,启动能启动就是没故障没频率没电压,后面修好了

网友A(2014-04-15):
三菱变频器A540的机器是不同的,尤其是A540L-75KW以上。板子大,检测的元件多,保护也多。

网友A:
应该可以帮到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