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需要安装总空开吗?

楼主(2013-08-10):
你们在设计机械设备上的电柜箱子的时候是否会设计一个总空开?

看到的有两种,一种是不安装总空开,只保留端子台,供客户接线,空开让客户准备、、、

一种是安装空开,客户直接接到空开上,有可能空开重复、、、

你觉得哪种好?是否有相关标准?

网友A:
我认为独立与客户设备的系统应该单独安装空开,否则对于该设备维修和日常维护的断电将产生不便利,另外从安全角度考虑也应有单独就近的总开关。

网友B:
常规做法是需要安装空开的,客户自己安装空开的话存在对空开选型问题,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常规做法是需要安装空开的,客户自己安装空开的话存在对空...

网友D:
设备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控制系统,本来就应该有一个总能源控制器(说白了就是总断路器,广义的话除了电源应该还包含压缩空气回路)。至于客户再安装等于是做了一个冗余,万一一个失效另一个还可以有效保护(例如客户能源断路器到主控柜断路器这一段电缆就必须靠客户能源断路器保护)

网友E:
正规做法就是加装总开关。 方便你自己设备的维修维护。

网友F:
加装总开关,可以再自己设备维修维护的时候不影响其他的正常使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装总开关,可以再自己设备维修维护的时候不影响其他的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装总开关,可以...

网友I:
一般是要加以个空开的麻药不维修很不方便,还要跑那么远,也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