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刚投入运行就动作跳闸的处理

楼主(2013-08-10):
  漏电保护器刚投入运行就动作跳闸,可能是以下原因引起的,查明后可作相应处理:

(1)线路泄漏电流过大而引起误跳闸。此时应检查线路的绝缘电阻。如果是因为线路太长或对地电容的影响而产生过大的泄漏电流,就应考虑灵敏度较低的漏电保护器。

(2)三相电源线(包括零线)未在同一方向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通常改正接线即可。

(3)装有漏电保护器或未装漏电保护器的线路混接在一起。此时将两种线路分开即可。

(4)零线在漏电保护器后不适当的重复接地(尤其当零序电流互感器装在中性线上时)。此时应取消重复接地。

(5)线路中接有一线一地负荷。处理时可撤除这种负荷。

(6)漏电保护器本身有故障,查明后进行检修或更换漏电保护器。

(7)在装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中,用电设备外壳的接地线与工作零线相连,造成误动作,此时将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断开即可。

网友A:
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