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ID控制 问题求教

楼主(2013-08-10):
给位大哥:

PID D200 D0 D100 D50

当设定温度D200时刻变化时(可能现在是500度,一个小时后自动变为200度)对于这样的要求

ACT动作方向,怎么设置。是不是要用到自动调谐之类的。

我现在在做一个程序。。有5个温度段,客户可能将第一段设为1000度,第2段设为500,第三段又设为900.。。。等等。这样的要求PID参数怎么写   。

网友A(2013-10-10):
我也在想此问题,我问过几个工程师不肯指点呀,共同进步

网友B:
一般來說除非對 PLC溫控模組 使用設定非常熟悉  否則不太會使用

因為不同工況 PID設定有可能不同  需要調試  一直修改參數值比較麻煩

個人比較喜歡用溫控表控制  用485通訊擷取 或修改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