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不能通讯

楼主(2013-08-10):
不能通讯,提示找不到S7EPARV.EXE文件,如何解决

网友A:
、连接不上编程电缆吗?

你是什么编程电缆:USB还是232?

PC/PG你选择对了吗?

楼主:
USB的,就是点击PC/PG显示找不到S7EpaRV.exe文件,按网上说的找了复制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不上编程电缆吗?你是什么编程电缆:USB还是23...

USB的,就是点击PC/PG显示找不到S7EpaRV.exe文件,按网上说的找了复制了也不行

网友B:
如是USB的,你是否安装了编程电缆的驱动程序。

网友C:
安装到xp系统下吧。。。。。

网友D:
重装软件 个人估计是32位WIN7系统

安装开始之前在安装程序中找到S7EpaRV.exe

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

重装软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装软件 个人估计是32位WIN7系统安装开始之前在安...

 软件里面找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