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如何只显示用到触点

楼主(2013-08-10):
EPLAN中如何只显示继电器中转换触点用到的常开或者常闭触点?如图中只想显示常闭触点,而不要触点14,该怎么办?

网友A:
有单独的触点库吧。  你这是带公共端的触点。

网友B(2013-09-17):
使用转换触点的话那个14是必须有的,以免你对动点11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