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为通信问题

楼主(2013-08-10):
现在有个项目 要用触摸屏 PLC 和一个仪表(气密性检漏仪)长野福田的,PLC除了负责一般的开关量处理外还要和仪表通信把仪表的检测数据读取后再显示到触摸屏里,触摸屏是信捷TH765的 PLC想用海为的(听说海为的通信和模拟量很出色),还请海为的工程师帮忙看一下可否实现。仪表的通信资料如下

楼主:
刚才搞错了 搞成附件了,不好意思!

楼主:
还请海为 和其他高手指导推荐,谢谢!

网友A:
jingshuoshuo,您好!

你提供的资料仅是通讯协议的一部分,而且没有通讯协议的具体内容,通讯协议的具体内容才是最重要的资料。

所谓通讯协议内容要有详细的发送命令描述和返回内容的描述和解析等等,比如:如果要读取仪表参数A,上位机要发送6个字节(比如6字节具体内容是01H 02H 03H 04H 05H 06H),仪表返回8字节(比如8字节内容是01H 02H 03H 04H 05H 06H 07H 08H),返回的参数A数值放在5和6字节中。

所以,就你目前提供的资料无法回答什么,你可以与海为技术支持联系,海为网站www.haiwell.com上面有在线技术支持QQ,将详细的通讯协议给我们,我们会提供通讯的例子,其实近一条COMM指令。

网友B:
海为的通信确实不错,我在它的软件里面可以看到海为PLC跟人机界面通信的例子,不知道有没有信捷的这款触摸屏的例子

楼主:
谢谢大家!我正在联系他们获取详细资料,到时候再来请教大家!

楼主:
昨天联系到厂家了 他们说一帧信息就在上面的资料里,05H 32H 06H 05H 上位机就发这4个码就 可以了。我还不是太明白 我按他说的在资料里用红色的标记出来了 大家看看 现在还缺少什么?

网友A:
你可以与海为技术支持联系,海为网站www.haiwell.com 上面有在线技术支持QQ,将详细的通讯协议给我们。

你也可以自己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厂商告诉你的命令“05H 32H 06H 05H 上位机就发这4个码就 可以了“,看看仪表返回什么数据。像这样比较特别的仪表,用串口工具试一下,只要串口工具发送、返回正确,那么用COMM指令执行即可,COMM指令很简单,按F1即可打开它的在线帮助。

楼主:
谢谢!仪表传回来的就是资料里面  3) 检测数据文本。基本都是0.几几  几.几几的数字  有的是带-号

楼主:
今天再次询问厂家得到比较详细的资料了,

楼主:
请大侠们帮忙看看,是否可以通信了,我都折腾了N天了,希望有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A:
前面2次回复让你与我们QQ联系(因为我们没有你的联系方式),你如果愿意请联系我QQ:379579038,或者你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会马上联系你。只要你手上有这个仪表,我确认仪表回复的内容后,可以马上把详细程序给你

网友C:
为什么不去联系海为的技术支持呢。

楼主:
谢谢大家!明天联系海为。这几天主要是想先用信捷的 因为信捷我们比较熟悉 手里还有产品试验  如信捷不能达到要求那就是海为了。

网友A:
回答:jingshuoshuo

根据上面介绍的FL-295C仪表的通讯协议内容,Haiwell(海为)PLC与长野福田的气密性检漏仪FL-295C通讯的完整程序如下:

说明:1、海为的编程软件请从海为网站www.haiwell.com下载,编程软件带仿真器

     2、程序可以完全脱机仿真运行,尤其是通讯仿真器可以通过电脑的串口直接与实际仪表通讯,不需要PLC硬件

要发送的通讯命令放在初始寄存器表“发送命令”

详细程序:

通讯仿真器,调试信息已经保存在程序文件中,依次点击3次“应答”按钮即表示依次对3条通讯指令的回复,选择”使用实际串口”则仿真器通过电脑的串口与外部仪表进行实际的通讯。

结果监控

不知道如何可以把程序文件加上,需要程序文件请联系海为技术支持,文件名称“与气密性检漏仪FL-295C通讯.gpc”

楼主:
海为真的不错,谢谢了!之前一直听说海为通信和模拟量很方便,也买过一台带模拟量的 可是没用过 不大顺手就放一边了。这次要做的设备和以前的设备是基本一样的只是客户多了个触摸屏上面显示数据的要求,因为之前是用信捷PLC和触摸屏做的,所以这次想图方便 如果信捷可以完成触摸屏显示仪表数据,那其它程序就不要我再编了。如今看来信捷是指望不上了 我这几天在信捷的论坛上面拼命的发帖求助 想信捷方面可以给点支出和指导,但一直是我自言自语,也打过电话但是感觉不够专业,信捷的服务真的是向很多朋友说的那样。不知道海为的主机有没有60点的,打算这两套方案改换海为。

网友A:
多谢支持!

程序是用海为最新的2.2.0版本编程软件编写,程序文件已经打包到最新的编程软件安装包中,有兴趣的用户可以到海为网站www.haiwell.com下载最新的编程软件,安装后在安装目录下面的“Program”子目录下面即可找到,谢谢

网友:
单机自动化,建议选择 海为。

楼主(2013-09-22):
谢谢海为!用你们的程序已经OK了!

网友D(2024-01-21):
引用 楼主:
昨天联系到厂家了 他们说一帧信息就在上面的资料里,05H 32H 06H 05H 上位机就发这4个码就 可以了。我还不是太明白 我按他说的在资料里用红色的标记出来了 大家看看 现在还缺少什么?...



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