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线圈并联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3-08-10):
流经线圈的电流变化时,线圈会产生自激电压来抑制电流的变化,
当线圈中的电流变化越快时,所产生的电压越高。
在工程中,PLC驱动24VDC中间继电器(或者其他直流线圈)时,要不要并联一个二极管来消除自激电压?
什么时候需要加?什么时候不需要加?加多大的?如何选择?

如下图所示

哪位亲站出来,给偶扶贫一下,普及一下知识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要加的,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要高于24VDC,其它指标还真没细究过。

一般用的时候都是估计着并一个。

网友B:
我看过有书分析原因是继电器是电感,这是在防过电压时线圈发热而烧坏,是起保护作用,同时在断电时有利于线圈放电,这样可以提高继电器的动作频率而不会损坏。

网友C:
我制作的电控箱就是直接并联4007的二极管

网友D:
  PLC驱动24VDC中间继电器(或者其他直流线圈)时,要反并联一个二极管来起续流保护作用:直流继电器线圈实为一电感元件,电感是电流的惰性元件,即在电路发生突变的瞬间,它的电流不能突变,将保持变化前的电流,再逐渐增加或减小。PLC输出通常为二种电路:1、继电器触点输出,2、晶体管输出,如PLC输出口外接24V直流继电器,当输出点输出为1时,既PLC的输出继电器触点闭合或输出晶体管导通,使继电器得电闭合,当输出点输出由1变0时,其PLC的输出继电器触点由闭合便断开或输出晶体管由导通变截止,此时继电器将保持通电前的电流不变,强行通过触点或晶体管支路,而此时触点已断开或晶体管已截止,其等效电阻非常大,必然会在触点间或晶体管的CE极之间瞬间产生极高的电压(欧姆定律)将触点烧毁或将晶体管击穿。加上续流二极管,继电器正常通电时,其二极管处于反相截止,当继电器断电时,继电器线圈的电流将会通过二极管迅速放电,而二极管正向导通的管压降很小(≈1V),故不会产生高反压将触点烧毁或将晶体管击穿。

  选择二极管的原则:1、二极管的工作电流≥继电器工作电流,2、二极管的耐压2~3倍的继电器工作电压。

楼主:
感谢wyb2866255

大侠的热心帮助

楼主:
可惜不能选择最佳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