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系统干扰 故障的处理技术

楼主(2013-08-10):
某混凝土搅拌站采用研华工控机IP610作主机,为了降低成本,除CPU卡以外全采用研祥的板卡,其中A/D卡采用研祥的PCL816H,是一16位高精度的模数转换卡,该卡16路单端输入和8路双端差分输入方式可选,在此选了16路单端输入方式。考虑成本问题,选用了自制的信号放大器,在一块电路板上安装了10套放大电路,由于只有7台秤,故使用了其中的7路放大电路。该系统偶尔出现2号骨料秤显示的数据随着减水剂秤变化而变化的干扰现象,其它6台秤显示的数据都正常。

    2.2 故障分析及处理
    从系统故障现象分析,可能产生干扰的原因有:
    (1)放大器本身各路之间产生干扰;
    (2)称重传感器及其线路有问题;
    (3)A/D卡有质量问题。

    首先排除了第二种干扰的可能性,再用一块新的研祥PCL816HA/D卡换上后故障依旧存在,因此排除了第三种干扰的可能性。由于该放大器将10套集成放大电路安装在一块电路板上,未采取屏蔽隔离措施,只用未加屏蔽的导线连接放大器和A/D卡,难免产生相互之间的干扰。

    为解决放大信号相互干扰的问题,先更换了放大电路的集成块,后将闲置的3路放大电路中的1路分别用到2号骨料秤和减水剂秤上,都无明显效果,故怀疑干扰可能是由连接放大器与A/D卡之间的无屏蔽导线引起的。

    逐将原来的导线和放大器上的DB-25针形接头、座拆除,直接用有屏蔽的双芯导线,将各个放大回路输出接到A/D卡的DB-37针形接头上,7个回路都采用差分输入方式接人A/D卡,把7个回路的屏蔽层短接后接地。使用后发现干扰信号已被彻底屏蔽。

    改造后的系统接线示经改造后该系统已使用了3年,再未发生过上述干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