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这是工控机还是电视机?

楼主(2013-08-10):
参加兄弟车间拍的,这是工控机,还是仅仅是一个大尺寸的触摸屏?

外观看不见任何信息。

网友A:
这是工控机,这是工控机,

网友B:
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你们都猜错了。。。。。那是CNC

楼主:
记得后面设备是线切割。

应该数控系统。

网友C:
这是工控机,这是工控机,这是工控机,这是工控机,

网友D:
数控操作界面

网友E:
这个是线切割加工电脑,上面可以完成画图,加工,现在多是单片机的了

网友F:
 没用过数控系统设备, 不太清楚,是单独的屏还是工控机,打开柜门看看就知道

网友G:
线切割的话,肯定是工控机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