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一角,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楼主(2013-08-10):
新厂区刚刚竣工,由于郊区水压不足,办公室二次供水。机房距水泵100M.

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导线水管都在外面。

这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A:
安全问题 不可小视

网友B:
那个五合板放在电机上面是为了防水的吧,这个防水了,电机的散热风扇也被挡了。

网友C:
水压取样点太近,如果用水端稍稍有点泄漏,那就是频繁的启停,对电接点的触点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五合板放在电机上面是为了防水的吧,这个防水了,电机...

我也看出这一点,不过三楼的说话,我刚刚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安全问题 不可小视

网友E:
这是临时的,没看土建还没完成嘛

网友F:
   安全问题 不可小视

1, 电机的散热成问题,被木板挡着

2, 电机及旁边的电器没有防雨水保护

3, 水管与电线都裸露在外

网友G:
走线也太不正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