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循环调用子程序

楼主(2013-08-11):
在主程序中调用了一个字程序,第一次按启动键能自动完成动作。结束后重新按启动键,无反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把相关程序段贴图看一下,应该是没有复位?

网友B:
是不是还有其他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有其他条件没有满足?

 贴程序上来,分析一下 ........

楼主:
这是程序,请帮分析一下,按启动能运行一次,第二次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