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求教一下wincc6.2的问题。

楼主(2013-08-11):
我有一台工控机装了wincc6.2的软件,我现在想用wincc6.0读取wincc6.2里面的程序,希望哪位大师指点一下,怎么把程序改成6.0的。先谢谢了!再一个问题是,STEP7 5.3可以读取5.4的程序吗?

网友A:
几乎等于重新制作。

网友B:
1,  WINCC 6.0 读取 6.2 的没有试过,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2, STEP7 5.3可以读取5.4的程序,但可能会读取不全,且很多无法显示,硬件也没有,建议还是用 S7 V5.4 的软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