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的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不能选定,求解

楼主(2013-08-11):
同一个软件在台式机上功能正常,装到笔记本上后鼠标拖拽选择多段梯形图,怎么一松开左键后,选择的也就消失了,跟没选一样。这样就不能复制多条梯形图了,重装了还是一样。请老师们指导一下。怎么拖都选不上。

网友:
笔记本是什么系统?
编程软件是什么版本?
笔记本鼠标是否有问题?(常见故障就是鼠标微动开关老化,有时单击变双击)

楼主:
笔记本是xp的,编程软件是SW7D5C-GPPW-C,不知道这是不是版本号,鼠标没问题!谢谢回复!!安装包用的是同一个安装包。

网友A:
西门子的编程软件选择元件时是用拖动的方式,三菱的鼠标点动就可以了,或者直接输入如:LD X0(X0常开触点),LDI X1(X1常闭触点)等

楼主:
谢谢!我是说已经编写好的程序,我用鼠标拖选其中一段,想复制一下,就是拖选不上

网友B:
 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 怎么又是 SW7D5C-GPPW-C ?

网友C:
安装GX Developer Version 8.86Q (SW8D5C-GPPW-C)版本吧。

楼主:
安装的GX Developer Version 8.86Q (SW8D5C-GPPW-C)版本,不知道大家碰见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死活拖选不上!!急死了!!

网友D:
换GX WORK 2

楼主:
不知道GX WORK2能打开GX developer遍的程序吗

网友B:
 可能是软件的兼容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