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洗衣机的电源薄膜开关

楼主(2013-08-11):
夏普洗衣机XQ952的电源键碳膜开关,经常在面板上按电源键没有反应,拆开面板后的电脑板,用手按一下对应的碳膜开关就又可以使用了,是什么原因呢?其他的按键开关没有这种现象。是不是薄膜开关里面的碳粉需要人体的分布电容、或者手上的水分让碳膜开关恢复导电功能?

网友A:
换新的吧,在网上能买到,没几个钱。

网友B:
   碳粉需要人体的分布电容、或者手上的水分让碳膜开关恢复导电功能?

不会吧, 这个开关也就是一般的触点开关,是不是内部触点不好,更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C:
是不是那个按键的位置时间长了偏了?

楼主:
问题是为什么拆开线路板手动按起来后,再从原面板操作,就一切正常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