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什么型号有立即值运动功能

楼主(2013-08-11):
我在其他伺服上面看到有这样一个功能。

通过通讯写入:位置值,速度值,加速时间,减速时间,辅助功能。然后用硬件输入或者通讯触发一个start信号。伺服就会开始定位到指定的位置。叫做立即值定位功能。还有,在这次的定位过程中途,可以放弃当前目的地,转而去定位到另外一个位置。叫做立即值继续功能。此定位的目的地可以通过通讯立即写入,也可以通过输入信号选择15个预先设定的目的地。

我知道这15个预先设定的目的地台达有这功能,并且可以多达60几个。但是通过通讯变更的立即指令不知道有没有。并且每次定位的加减速可以独立确定。通过通讯可以获得任意位置的定位。

网友A(2014-01-05):
这么高大上的功能 要是有的话 多省事啊

楼主:
知道了。

知道A2有。

网友B:
A2伺服的PR模式,

网友C(2014-02-07):
珠海希雷的伺服内置Iplc功能,也就是楼主上面说描述的,有8段位置值,支持ModBusRTU通信协议实时修改运行值

网友D(2014-06-07):
10mc控制a2伺服可以轻松实现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