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容器调整系统末端电压时怎样确定电容器容量?

楼主(2013-08-11):
   通常,由于输配电线路过长,当负荷较大时,线路末端电压往往偏低,使用电设备不能正常工作。为此,在末端的变电所内或线路上装设电容器组以改善电压质量,适当提高末端电压。

   假设末端的负荷为有功功率P和无功功率Q,要将末端电压UB提高到UB′,则首端电压UA与末端电压UB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UA=UB+[PR+(Qc-Q)X]/UB′  换算后得  Qc=[UB′(UA-UB)+PR+QX]/X

式中  Qc为补偿电容器容量,千乏;

     P为负荷的有功功率,千瓦;

     Q为负荷的无功功率,千乏;

     UA为线路首端电压,千伏;

     UB为补偿前线路末端电压,千伏;

     UB′为补偿后线路末端电压,千伏;

     R为线路电阻,欧;

     X为线路电抗,欧。

  如果系统中有变压器,则上述公式的参数应折算到同一级电压。

网友A(2016-02-29):
没这样用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