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rofibus主站与智能从站的问题

楼主(2013-08-11):
profibus DP主站跟智能DP从站组态好,下载到CPU后为什么连接不上,CPU还会打故障

网友A:
看地址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你是组态软件好,还有硬件的连接也要到位,要不还是不能正常运行 ~!

网友C:
智能从站的配置与在主站软件中的配置是否一致?

楼主:
配置应该没有问题哦,都是按说明书一步一步设定的。怎样才能判断连接上没有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应的输入输出地址在写程式的时候出问题了,请问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