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问题

楼主(2013-08-11):
最近调试一只750W单相变频器时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电机为双极电机,当载波频率在5KHZ以上时,变频器在25HZ以下,由0HZ起动后,电机抖动不能正常转动起来,当载波频率在2.5~4KHZ时,变频器在12HZ以下,由0HZ起动后,电机抖动不能正常运行,

当载波频率低于2KHZ时,变频器在3HZ以上,由0HZ起动,即可正常运行。

请问载波频率,对电机运行到底有啥影响?印象中是载波频率越高,电机运行越好,怎么实际运行恰恰相反?

网友A:
载波频率越高,电机的振动越小,运行噪音越小,电机发热也越少。但载波频率越高,谐波电流的频率也越高,电机定子的集肤效应也越严重,电机损耗越大,输出功率越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载波频率越高,电机的振动越小,运行噪音越小,电机发热也...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波频率越高,电机的振动越小,运行噪音越小,电机发热也...

谢谢,你的回答我认为是对的,我本来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本贴说的问题恰恰与其相反!!!

楼主:
帖子都沉了下去了,怎么没有多少人参加呢?多少也有点积分奖励吧

网友C:
载波频率高,当然波形失真度就小,越接近于标准的正弦波,电机运行越平稳。但是载波频率高了,要求IGBT的开关次数就多,IGBT的开关频率就高,IGBT本身发热就大。所以,载波频率低,利于变频器的使用寿限,多用在使用较为粗糙的地方。比如风机,水泵,传送带,破碎机等地方。而载波频率高,多用在如机床,电梯等对运行精度,舒适度要求比较高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载波频率高,当然波形失真度就小,越接近于标准的正弦波,...

奇怪了,我的一个 变频器恰恰是载波频率高了,反而运行不稳,电机不停抖动,完不成圆周运动,反而载波频率低了,运行平稳,能够很顺畅地完成圆周运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载波频率高,当然波形失真度就小,越接近于标准的正弦波,...

 这个可以收藏。

网友E:
是谐波干扰的问题吧,建议楼主多试试几次,找出其中的规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载波频率高,当然波形失真度就小,越接近于标准的正弦波,...

 机床上载波不高反低

网友F:
载波高:电机噪声低,力矩小。载波低:电机噪声大,力矩大。

并不是载波越高运行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载波高:电机噪声低,力矩小。载波低:电机噪声大,力矩大...

兄弟说的有道理,我这个就是载波高,反而没有载波低运行效果好,真是出鬼了。

电机时550瓦,两级电机。

网友G:
楼主的两级电机估计太垃圾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两级电机估计太垃圾了

请求电机专家来回答吧

网友I:
载波频率越高,电机的振动越小,运行噪音越小,电机发热也越少。

载波频率越高,谐波电流的频率也越高,电机定子的集肤效应也越严重,电机损耗越大,输出功率越小。

网友J:
载波频率,你怎么测得啊?直接加示波器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载波频率,你怎么测得啊?直接加示波器吗?

网友L:
载波高:电机噪声低,力矩小。载波低:电机噪声大,力矩大。

是不是楼主的750w电机,载波高时,力矩不足以正常带动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L:
载波高:电机噪声低,力矩小。载波低:电机噪声大,力矩大...

不会吧,一个空载小电机,不过我到时怀疑电机有点问题,因为是2极电机

网友M(2014-01-06):
引用 网友C:
载波频率高,当然波形失真度就小,越接近于标准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