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恒湿组合空调自控系统设计之个人见解

楼主(2013-08-11):
1、恒温恒湿组合空调说明
   恒温恒湿组合柜可满足室内温度±1℃和相对湿度±5%,比较精确的参数控制要求。大多数电子工业、精密工业、医药、印刷等洁净生产车间基本上属于此类。
   空调系统的最简化结构,如果地处于严寒地区,即使新风阀全关或者正常运行时新回风混合后的空气温度低于零度,标冷器内可能受到冰冻危害,所以前面需要加设预加热器,此外,由于新风空气始终是室内湿度和洁净度最大,最直接,作用最为迅速的干扰因素。搜有,全年采用固定不变的新风。
   系统中标冷器的运行伴生降温和去湿双重效益,所以其工作应同时接受2个控制器的控制,至于他再某一时刻接收那个信号控制,则需要视哪一个参数要求来获满足而定。
   控制方式对于室内有散湿负荷,特别视濕負荷变化大的对象房间,无疑是十分合适的,因为它不是*控制固定固定露点温度来保持室内相对湿度的。虽然,有点人被称它为无露点控制方式,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经表冷器处理的空气不必处理到相应的必要的露点温度。从原理上说,要去湿,便必须把空气处理到相应的露点温度。所以,这样的控制方式也许把它称为不定露点温度控制比较恰当些。这样全部经此处理的冷气进入房间后,除非室内有大量显热负荷,再大多数情况下,必然导致室内过冷,相对湿度显得过高,所以,改系统再实际运行过程中选择器选择的控制信号多半来自湿度控制器的信号,于是,其实际的结果并不能很大程度上减少再热,避免冷热抵消。
2、空气处理系统设计
   恒温恒湿组合风柜有出风段,中效段,风机段,冷/热水盘管段,蒸汽加湿段,回风段,初效段 。新风段可能需要加设预加热器或者预表冷器。
3、自控设计
   3.1 房间温、湿度控制
   房间温湿度传感器分别采集房间温,湿度实际值后,把信号送到多功能控制器RWX62.7034与设定值比较,根据计算结果,控制器输出相应信号自动控制冷水电动比例调节,电加热器,电极加湿器,来调节冷量,再热量,蒸汽量,使房间温、湿度达到设定范围。当湿度高于设定值时,不管温度是什么状态下,这时冷水阀打开,制冷除湿;若这时温度低于设定值时,电加热分级打开,达到恒温恒湿的效果。控制精度:温度为±1℃ ,湿度为±5%
   3.2 风机连锁控制
   装于风机侧 的压差开关测量风机是否启停,当风机停止时,此时压差开关闭合,传一个信号给RWX62.7034,停止工作。目的在于节能及安全包含,起着连锁作用。
   3.3 过滤网堵塞报警
   分别装于初效,中效的压差开关检测二侧压差,所检测压差大于用户设定值时,此时压差开关输出一个信号,告诉用户过滤网堵塞或者需要更换。
四、系统调试
   4.1盘管的调节
   空气的温湿度参数时密切相关的,温度精度小于±1℃与湿度精度控制再±1%相比,湿度控制难度更大,因此±1%湿度所对应的温度精度小于±1%。这一点再空气H-D图上可以得到证明。换言之,控制了湿度精度就等于控制了温度精度,因此再自控程序的设置以及系统调试中,始终贯穿了湿度控制优先的原则。为保证标冷器的去湿能力,所以设定冷水阀的最小开度要特别注意。
   4.2自控程序的调试
   自控程序调试的实质时对各控制环节的 PID参数进行设置,其中考虑到温、湿度参数的相关性及冷水阀开度对被控参数的影响,对各种温湿度情况加以分类,进行选择性控制,然后确定PID的各个设定值;同时对变频器做相应的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