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只是插上插头也会跳闸!未开机!

楼主(2013-08-11):
我家空调 今年第一次开机时用了将近二个小时空调就出现跳闸的现象,后期又每次只要用上个10几分钟,几分钟就会出现跳闸,后来我就一直没用空调 ,只是插头插上插座,家里也会不定时出现跳闸,时间相隔几分钟,几十分钟,小时以上不定,只有拔掉空调插头才会不跳闸!

     自行检查了下,如下:1.万用表测得插头零 火未有短路现象。2.插上插头会跳闸,但不是马上就跳,时间间隔1个小时左右!3.插上插头,断开火线断路器,零线未断情况下漏电保护器依然跳闸!

     因本人对电路也只粗通点,初步怀疑是零线漏电,接地,或者电容有问题。之前也未接触过空调方面的维修,所以来请教各位老师傅可能会是哪方面的问题!会是内机还是外机出问题的可能性等!!!如果是外机可能得请专业的修空调人员来修,因为高空,不方便自已维修!!内机的话自己尝试搞定!!!

    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帮助,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未开机,其实也接通电路了。肯定有漏电的地方,这个得好好找找。

网友B:
难道是N线与PE线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N线与PE线搞错了?

家中的空调以前一直都可以正常使用的,空调中的线从没动过,线路也检查过了,没有破皮老化的现象,二年前重新包装保护过线路,用了6年的空调

网友C:
电源部分处了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部分处了问题了!!!!!!!!!!!!

 插座插别的电器又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可以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D:
更换电源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更换电源线!!!!!!!!

网友F:
有可能是电源线间绝缘损坏,或者线路漏电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电源线间绝缘损坏,或者线路漏电接地。

 断了相线。应该排除电源绝缘损坏。

网友G:
 插座插别的电器又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可以排除电源问题!

那就是你的空调电源有问题, 有漏电或是短路

网友H:
个人觉得倒像是负荷问题,你注意总负载和你开关的额定电流还有电线的载流量。

网友H:
检查接线端子松紧问题。这段时间天气很热,有些家庭的线路是暗线,电线的载流量要比实际的要小的多,在通电初期也许达到跳闸的条件。如果楼上说的N和PE接错的话应该是通电就马上跳而不是多1段时间。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说法

网友B:
3.插上插头,断开火线断路器,零线未断情况下漏电保护器依然跳闸!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个人觉得倒像是负荷问题,你注意总负载和你开关的额定电流...

网友J:
打开看一下,应该是零线接地

网友K:
1打开室内机,断开室外机电源,确认是否跳闸?

2不跳,找人修室外机;还跳,自己整室内机。

网友L:
如果空调器,电源都没问题,只有换漏电保护断路器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未开机,其实也接通电路了。肯定有漏电的地方,这个得好好找找。

网友N:
先更换一个电流大点的:插座;

网友O(2017-04-26):
我家的空调也是这么回事,你的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