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职业技能考试

楼主(2013-08-11):
一、选择(请将正确答案的代号填入括号内,每题1分,共100题)
1(La5A1001).中性线的文字代号是(     )。
(A)E;(B)PE;(C)N;(D)PEN。
答案:C
2(La5A1002).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是(     )。
(A)电压、电势、电位;(B)最大值、频率、初相位;(C)容抗、感抗、阻抗;(D)电压、电流、频率。
答案
3(La5A1003).半导体中的自由电子和空穴的数目相等,这样的半导体叫做(     )。
(A)N型半导体; (B)P型半导体;(C)杂质半导体;(D)本征半导体。
答案
4(La5A2004).220/380V三相四线低压电网,运行电压的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     )。
(A)+7%、-10%;(B)±10%;(C)±7%;(D)±5%。
答案:C
5(La5A2005).在单相全波整流电路中,如果电源变压器二次电压有效值为50V,则每只二极管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将是(     )。
(A)50V;(B)50 V;(C)100V;(D)100 V。
答案
6(La5A2006).交流电路的(     ),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减少。
(A)阻抗;(B)电抗;(C)容抗;(D)感抗。
答案:C
7(La5A3007).交流电机在空载运行时,功率因数很(     ) 。
(A)高;(B)低;(C)先高后低;(D)先低后高。
答案
8(La5A4008).变压器铁芯采用相互绝缘的薄硅钢片制造,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     )。
(A)杂散损耗;(B)铜耗;(C)涡流损耗;(D)磁滞损耗。
答案:C
9(Lb5A1009).测量两配合零件表面的间隙用(     )。
(A)游标卡尺;(B)塞尺;(C)千分尺;(D)钢板尺。
答案
10(Lb5A1010).下列工具中,手柄处不绝缘的是(     )。
(A)斜口钳;(B)剥线钳;(C)电工刀;(D)尖嘴钳。
答案:C
11(Lb5A1011).低压验电器的电压使用范围是(     )。
(A)0~50V;(B)50~100V;(C)100~500V;(D)500~1000V。
答案:C
12(Lb5A1012).兆欧表用于测量(     )。
(A)小电阻;(B)中值电阻;(C)绝缘电阻;(D)接地电阻。
答案
13(Lb5A1013).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单相负载电流的方法是(     )。
(A)钳口夹住一根导线;(B)钳口夹住两根导线;(C)把钳形表串联在负载线路中;(D)把钳形表与负载并联。
答案:A
14(Lb5A1014).移动式电气设备及电动工具应采用(     )。
(A)铜芯橡皮护套绝缘软线;(B)铜芯编织涂腊橡皮电线(BBX型);(C)铜芯聚氯乙烯护套电线(BBV型);(D)铜芯塑料线(BV型)。
答案:A
15(Lb5A1015).照明线路每一分路的最大负载电流不超过(     )。
(A)5A;(B)15A;(C)30A;(D)50A。
答案
16(Lb5A1016).控制照明灯的板把开关安装高度,一般距地面(     )。
(A)1m;(B)1.2~1.4m;(C)1.8m;(D)2.0m。
答案
17(Lb5A1017).导线过楼板时,应穿钢管保护,钢管长度应从高于楼板(     )处引至楼板下出口为止。
(A)2m;(B)3m;(C)1.8m;(D)1.5m。
答案:A
18(Lb5A1018).接地体的连接应采用搭接焊,其扁钢的搭接长度应为(     )。
(A)扁钢宽度的2倍,并三面焊接;(B)扁钢宽度的3倍;(C)扁钢宽度的2.5倍;(D)扁钢宽度的1倍。
答案:A
19(Lb5A1019).需要频繁起动电动机时,应选用(     )控制。
(A)刀开关;(B)负荷开关;(C)低压断路器;(D)接触器。
答案
20(Lb5A1020).熔断器主要用来进行(     )保护。
(A)过载;(B)短路;(C)过电压;(D)欠电压。
答案
21(Lb5A2021).为使测量结果的误差较小,选择仪表时(     )。
(A)准确度等级越高越好;(B)测量中精心操作;(C)仪表量程合适;(D)要从准确度等级和仪表量程两方面综合考虑。
答案
22(Lb5A2022).万能角度尺的测量范围是(     )。
(A)0°~270°;(B)0°~320°;(C)0°~180°;(D)0°~90°。
答案
23(Lb5A2023).面向交流220V三孔插座,相(L)零(N)地(E)接线正确的是(     )。
(A)  ;(B)  ;(C)  ;(D)  。
答案
24(Lb5A2024).配线过程中,当需要把铜导线和铝导线压接在一起时必须采用(     )。
(A)铜连接管;(B)铝连接管;(C)铜铝连接管;(D)三种都可以。
答案:C
25(Lb5A2025).低压断路器的选用原则中,热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应(     )所控制的负载的额定电流。
(A)小于;(B)等于;(C)大于;(D)不小于。
答案
26(Lb5A2026).各段熔断器的配合中,电路上一级的熔断时间应为下一级熔断器的(     )以上。
(A)1倍;(B)2倍;(C)3倍;(D)4倍。
答案:C
27(Lb5A2027).HK系列开启式负荷开关必须(     )安装,接通状态时,手柄应该(     )。
(A)垂直、朝下;(B)垂直、朝上;(C)水平、朝下;(D)水平、朝上。
答案
28(Lb5A2028).喷灯使用完毕后,熄灭的顺序是(     )。
(A)放气→关闭调节阀→熄火;(B)关闭调节阀→熄火→放气;(C)熄火→关闭调节阀→放气;(D)关闭调节阀→放气→熄火。
答案:B
29(Lb5A2029).国家规定:10kV供电用户的用户受电端允许电压波动为(     )。
(A)±5%;(B)±7%;(C)+5%、-10%;(D)±10%。
答案:B
30(Lb5A2030).接触器触头重新更换后应调整(     ) 。
(A)压力、升距、超程;(B)压力;(C)压力、升距;(D)超程。
答案:A
31(Lb5A2031).各种悬吊灯具离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
(A)1.4m;(B)2m;(C)2.2m;(D)2.5m。
答案
32(Lb5A2032).对于在工作部位有较高的照度要求,而在其他部位又要求照明时宜采用(     )照明。
(A)一般;(B)局部;(C)混合;(D)任意一种。
答案:C
33(Lb5A2033).刀开关是低压配电装置中最简单应用最广泛的电器, 它主要用于(     )。
(A)通断额定电流;(B)隔离电源;(C)切断短路电流;(D)切断过载电流。
答案:B
34(Lb5A3034).电源电压的变化对白炽灯的发光效率影响很大,当电压升高10%时,其发光效率提高(     )。
(A)10%;(B)17%;(C)37%;(D)5%。
答案:B
35(Lb5A3035).室内配线时,一般明配管的弯曲半径应不小于管外径的(     )。
(A)4倍; (B)6倍;(C)2倍;(D)8倍。
答案:B
36(Lb5A3036).凡设有接地螺钉的自动开关,均应(     )。
(A)可靠接地;(B)可靠接零;(C)接地接零都行;(D)接地接零都不行。
答案:A
37(Lb5A4037).施工用电动机械设备,应采用的保护措施为(     )。
(A)必须采用保护接零,同时还应重复接地;(B)必须采用保护接零,但不必重复接地;(C) 必须采用保护接地;(D)根据情况,采用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
答案:A
38(Lc5A1038).测试电机绝缘电阻时,500V以下电机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
(A)0.3MΩ;(B)0.5MΩ;(C)1MΩ;(D)5MΩ。
答案:B
39(Lc5A1039).锉削时,对速度的要求通常为每分钟(     )。
(A)30~60次;(B)60~70次;(C)20~30次;(D)10~20次。
答案:A
40(Lc5A1040).在拖拉长物时,应顺长度方向拖拉,绑扎点应在重心的(     )。
(A)前端;(B)重心点;(C)后端;(D)任意点。
答案:A
41(Lc5A2041).撬棍是起重作业中经常使用的工具之一。在进行操作时,重臂(     )力臂。
(A)大于;(B)等于;(C)小于;(D)不小于。
答案:C
42(Lc5A2042).如果触电者心跳停止,呼吸尚存,应立即对触电者施行(     )急救。
(A)仰卧压胸法;(B)胸外心脏挤压法;(C)俯卧压背法;(D)口对口呼吸法。
答案:B
43(Lc5A2043).錾子的楔角,一般是根据不同錾切材料而定,錾切碳素钢或普通铸铁时,其楔角β应磨成(     )。
(A)35°;(B)40°;(C)60°;(D)50°。
答案:C
44(Lc5A3044).干粉、二氧化碳、1211灭火器的存放主要应防止(     )。
(A)高温;(B)受潮;(C)环境温度;(D)保温。
答案:A
45(Lc5A4045).电能不能储存,电力系统中任何时刻生产的电能(     )消耗的电能。
(A)大于;(B)小于;(C)等于;(D)不小于。
答案:C
46(Jd5A1046).设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IN=10A,进行频繁的带负载起动,熔体的额定电流应选(     )。
(A)10A;(B)15A;(C)50A;(D)25A。
答案
47(Jd5A1047).为了区别相序,三相交流裸导线L1、L2、L3的涂色标记分别为(     )。
(A)红、绿、黄;(B)绿、红、黄;(C)黄、红、绿;(D)黄、绿、红。
答案
48(Jd5A1048).测量负载电压时,仪表的正确接法是(     )。
(A)电流表与负载并联;(B)电压表与负载并联;(C)电压表与负载串联;(D)电压表串联电阻后与负载并联。
答案:B
49(Jd5A1049).用万用表R×100的欧姆档测量一只晶体三极管各极间的正、反向电阻,若都呈现出最小的阻值,则这只晶体管(     )。
(A)两个PN结都被击穿;(B)只是发射结被击穿;(C)只是发射结被烧断;(D)只是集电结被击穿。
答案:A
50(Jd5A2050).架空线路的电气故障中,出现概率最高的是(     )。
(A)三相短路;(B)两相短路;(C)单相接地;(D)断相。
答案:C
51(Jd5A2051).设三相异步电动机IN=10A,△形连接,用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时,热继电器的热元件的额定电流选(     )。
(A)16A;(B)11A;(C)20A;(D)25A。
答案:B
52(Jd5A2052).用电压表测量负载电压时,要求表的内阻(     )负载电阻。
(A)等于;(B)大于;(C)远远大于;(D)小于。
答案:C
53(Jd5A2053).选用熔断器,应注意按线路电压等级选用(     )电压等级的熔断器。(     )
(A)相应;(B)高于;(C)低于;(D)2倍。
答案:A
54(Jd5A3054).更换熔体时必须保证接触良好,如接触不良会使接触部位(     ),影响熔体动作的精确度。
(A)过热;(B)过压;(C)过流;(D)欠压。
答案:A
55(Jd5A4055).用万用表R×1000档,检查电容器(容量较大)时,下列 (     )现象说明电容器的质量是良好的。
(A)指针满偏转后不动;(B)指针满偏转后,不能返回到原刻度处;(C)指针不动;(D)指针满偏转后,逐步返回到原刻度处。
答案
56(Je5A1056).具有短路、过载和失压保护功能的是(     )。
(A)铁壳开关;(B)组合开关;(C)刀开关;(D)低压断路器。
答案
57(Je5A1057).测试额定电压为380V的电机的绝缘电阻时,应选用兆欧表的量程为(     )。
(A)400V;(B)500V;(C)1000V;(D)2500V。
答案:B
58(Je5A1058).某Y-△起动器的控制线路,当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常闭触头不能断开时,电动机将(     )。
(A)以Y接法起动并运行;(B)不能起动;(C)仍然以Y起动,△运行;(D)以上说法都有可能。
答案:A
59(Je5A1059).卤钨灯工作时需(     )安装,否则将严重影响灯管的寿命。
(A)水平;(B)垂直向上;(C)垂直向下;(D)45°倾斜。
答案:A
60(Je5A1060).灯具安装应牢固,灯具质量超过(     )时,必须固定在预埋的吊钩或螺钉上。
(A)2kg;(B)3kg;(C)4kg; (D)5kg。
答案:B
61(Je5A1061).选择线管直径的依据主要是根据导线的截面积和根数,一般要求穿管导线的总截面(包括绝缘层)不超过线管内径截面的(     )。
(A)30%;(B)40%;(C)50%;(D)60%。
答案:B
62(Je5A1062).某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为380V,其交流耐压试验电压应为(     )。
(A)380V;(B)500V;(C)1000V;(D)1760V。
答案:D
63(Je5A1063).塑料护套线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其外径的(     )。
(A)2倍;(B)3倍;(C)4倍;(D)5倍。
答案:C
64(Je5A1064).钢索配线单股钢索直径不宜小于(     )。
(A)0.2mm;(B)0.3mm;(C)0.4mm;(D)0.5mm。
答案:D
65(Je5A1065).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     )同步转速。
(A)低于;(B)高于;(C)等于;(D)可以低于、也可以高于。
答案:A
66(Je5A1066).电动葫芦的电气控制线路是一种(     )控制线路。
(A)点动;(B)单相起动;(C)正、反转;(D)限位。
答案:C
67(Je5A1067).一台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需要在两地实现起动、停止控制,其连接方法是(     )。
(A)两个停止按钮并联,两个起动按钮串联;(B)两个停止按钮串联,两个起动按钮并联;(C)起、停按钮都并联;(D)起、停按钮都串联。
答案:B
68(Je5A1068).有JO2-42-4J电机,额定功率PN=5.5kW,U=380V,现采用熔断器作短路保护,则应选熔丝额定电流为(     )。
(A)30A;(B)40A;(C)50A;(D)70A。
答案:A
69(Je5A1069).三相异步电动机直接起动的控制电路中,熔断器熔体的额定电流应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     )。
(A)1倍;(B)2倍;(C)2.5~4倍;(D)4~7倍。
答案:C
70(Je5A2070).实现生产机械的限位和自动往返,主要依靠(     )实现。
(A)接触器;(B)继电器;(C)控制按钮;(D)行程开关。
答案:D
71(Je5A2071).热继电器做电动机保护时,适用于(     )。
(A)轻载起动,过载保护;(B)间断工作,短路保护;(C)频繁起动,过载保护;(D)重载起动,短路保护。
答案:A
72(Je5A2072).电动机控制电路中热继电器的作用是(     )。
(A)过电压保护;(B)过载保护;(C)短路保护;(D)欠电压保护。
答案:B
73(Je5A2073).△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误接成Y形,如果接在额定电压上,与负载转矩额定值不变时,则(     )。
(A)转速不变;(B)转速降低;(C)转速上升;(D)电流减小。
答案:B
74(Je5A2074).一般电器所标或仪表所指示的交流电压、电流的数值是(     )。
(A)最大值;(B)有效值;(C)平均值;(D)瞬时值。
答案:B
75(Je5A2075).Y-△降压起动,适用于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     )。
(A)△接法,380V;(B)Y接法,380V;(C)△/Y,220/380V;(D)Y接法,220V。
答案:A
76(Je5A2076).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时,发生缺相的后果是(     )。
(A)电动机无法起动;(B)电动机可以起动;(C)电动机可以起动,但过载能力下降;(D)电动机可以起动,但效率下降。
答案:A
77(Je5A2077).通常异步电动机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度不大于(     )。
(A)15%;(B)10%;(C)5%;(D)75%。
答案:B
78(Je5A2078).运行中的电动机散发出焦臭味,应采取的措施是(     )。
(A)提高电压;(B)停机检查;(C)降低电压,做好记录;(D)做好记录,继续运行。
答案:B
79(Je5A2079).在电气操作过程中,当发生疑问或发现异常时,应(     )。
(A)立即停止操作;(B)继续进行操作;(C)更改操作票;(D)核对操作票。
答案:A
80(Je5A2080).盘、柜内的配线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1.5mm2,电压不低于(     )的铜芯绝缘导线。
(A)250V;(B)400V;(C)500V;(D)1000V。
答案:C
81(Je5A2081).在一般的配电屏上,(     )灯表示该屏处于运行中。
(A)红;(B)黄;(C)蓝;(D)绿。
答案:A
82(Je5A2082).采用Y-△起动方法的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Y形时,定子每相电压与额定电压的比值是(     )。
(A)1∶ ;(B)1∶3;(C)1∶1;(D)3∶1。
答案:A
83(Je5A2083).采用Y-△起动时,由电网所供给的起动电流与全压起动时的起动电流的比值是(     )。
(A)1∶ ;(B)1∶3;(C)1∶1;(D)3∶1。
答案:B
84(Je5A3084).异步电动机实行能耗制动时,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电流后,在电机内部将产生一个(     )的磁场。
(A)静止;(B)旋转;(C)交变;(D)脉振。
答案:A
85(Je5A3085).采用Y-△起动时,起动转矩与全压起动时的起动转矩的比值是(     )。
(A)1∶3;(B)1∶ ;(C)1∶1;(D)3∶1。
答案:A
86(Je5A3086).当流过频敏变阻器的电流的频率升高时,它的电阻值将(     ) 。
(A)随着变大;(B)随着变小;(C)不变;(D)可能变大,可能变小。
答案:A
87(Je5A3087).电动机结构型式的选择包括安装型式的选择和(     )的选择。
(A)容量;(B)额定电压;(C)额定转速;(D)防护型式。
答案:D
88(Je5A3088).配电屏内二次回路铜芯绝缘导线的截面积不应小于(     ) 。
(A)4.0mm2;(B)2.5mm2;(C)1.5mm2;(D)1mm2。
答案:C
89(Je5A4089).某工地要用临时线路对拖动额定负载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供电,线路距离较短,由于没有适当截面和长度的导线,因而取长约100m以上较细的三大捆导线作为电源与电动机的连接线,试车时,空载起动正常,满载时不能起动,其原因是(     ) 。
(A)电动机功率小;(B)电动机已损坏;(C)负载过大;(D)电源与电动机连接导线上的电压降过大。
答案:D
90(Je5A4090).有人将一台额定电压为380V,△接法的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误接成星形,仍接在线电压为380V的电源上带额定负载运行,下述各结论中正确的是(     )。
(A)从电源取用的功率PY=1/3P△;(B)线电流是铭牌额定电流的1/3;(C) 在低速大电流情况下运行,电动机严重发热将会烧毁;(D)正常运行。
答案:C
91(Je5A4091).直流接触器中常采用(     )。
(A)电动力灭弧;(B)双断口灭弧;(C)磁吹灭弧;(D)删片灭弧。
答案:C
92(Jf5A1092).粗锉刀适用于锉削(     )。
(A)硬材料或窄的平面工件;(B)软材料或加工余量大,精度等级低的工件;(C)硬材料或加工余量小,精度等级高的工件;(D)任意一种。
答案:B
93(Jf5A1093).外伤急救原则上是(     )。
(A)先抢救、后固定、再搬运;(B)先固定、后抢救、再搬运;(C)先搬运、后抢救、再固定;(D)先固定、后搬运、再抢救。
答案:A
94(Jf5A1094).任何生产都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是(     ) 。
(A)工具、原材料、资金;(B)厂房、机器、原材料;(C)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对象;(D) 工具、劳动者、资金。
答案:C
95(Jf5A2095).任何施工人员发现他人违章作业时应该(     )。
(A)报告专职安全员予以制止;(B)报告违章人员的主管领导去制止;(C)当即予以制止;(D) 报告生产领导予以制止。
答案:C
96(Jf5A2096).用手锯锯割时,其起锯角不能超过(     )。
(A)15°;(B)25°;(C)35°;(D)45°。
答案:A
97(Jf5A2097).心肺复苏成功的关键是(     )。
(A)强行咳嗽法;(B)通畅气道;(C)腹部猛压;(D)手指清除异物。
答案:B
98(Jf5A3098).通畅气道,人工呼吸和(     )是心肺复苏法支持生命的三项基本措施。
(A)立位胸部猛压;(B)胸外心脏按压;(C)膈下腹部猛压;(D)仰头抬颏法。
答案:B
99(Jf5A3099).桥式吊车的吊钩,到达地面或最底点时,滚筒上最少仍应有(     )圈钢丝绳。
(A)5;(B)3;(C)1.5~2;(D)4。
答案:C
100(Jf5A4100).起重钢丝绳用插接法连接时,插接长度为钢丝绳直径的15~20倍,但最短不得少于(     )。
(A)500mm;(B)400mm;(C)300mm;(D)200mm。
答案:C

二、判断(正确的请在括号内打"√",错误的打"×",每题1分,共100题)
1(La5B1001).电气图上的尺寸单位都以mm为单位。(     )
答案:×
2(La5B1002).电路中某点电位高低,两点间电压的大小,均与参考点的选择有关。(     )
答案:×
3(La5B1003).半导体中的载流子是电子。(     )
答案:×
4(La5B1004).电动机铭牌上标有220/380V两个电压数值,是表示绕组的两种不同连接方式(Y-△)的线电压额定值。(     )
答案:×
5(La5B1005).正弦交流电的频率越高,则周期越短。(     )
答案:√
6(La5B1006).晶体管的发射结正偏时,晶体管一定工作在放大状态。(     )
答案:×
7(La5B1007).对称三相电动势是指三个频率相同,最大值相等,相位彼此相差120°的正弦电动势。(     )
答案:√
8(La5B1008).电力拖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电动、控制设备和保护设备以及生产机械传动装置。(     )
答案:√
9(La5B1009).实际尺寸是通过测量得到的尺寸,所以实际尺寸是尺寸的真值。(     )
答案:×
10(La5B1010).照明接线时,必须相线进开关,中性线进灯头。(     )
答案:√
11(La5B1011).一般刀开关不能切断故障电源,也不能承受故障电流引起的电动力和热效应。(     )
答案:×
12(La5B1012).喷灯可分为煤油和汽油喷灯两种。其中,煤油喷灯也可以用汽油作为燃料。(     )
答案:×
13(La5B1013).施工过程中发生重大未遂事故,可不向上级报告,施工队长可直接调查处理。(     )
答案:×
14(La5B1014).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首先必须调零。(     )
答案:√
15(La5B1015).室内照明支线每一单相回路一般用不大于15A的熔断器或自动开关,最大允许增大到20~30A。(     )
答案:√
16(La5B1016).低压负荷开关(铁壳开关)能使其中的刀开关迅速断开与闭合,取决于手动操作机构手柄动作的快慢。(     )
答案:×
17(La5B1017).手持式电动工具(不含Ⅲ类)必须按要求使用漏电保护器,以利安全。(     )
答案:√
18(La5B1018).室内照明线路水平敷设时,距地面高度不应低于2.5m,垂直敷设时,不应低于1.8m,个别线路低于1.8m时,应穿管保护。(     )
答案:√
19(La5B1019).车间照明配线中,所选用的导线只要其额定电压大于线路的工作电压,载流量大于线路工作电流,即能安全运行。(     )
答案:√
20(La5B1020).交流接触器的银或银合金触点在分断时电弧产生黑色的氧化膜电阻,会造成触点接触不良,因此必须锉掉。(     )
答案:×
21(Lb5B1021).用兆欧表测绝缘电阻时,若其中表面漏电严重,影响不易除去时,需用“保护”或“屏蔽”接线柱适当接线,消除表面漏电影响。(     )
答案:√
22(Lb5B1022).低压电网中的线路,可以利用与大地连接的地线作为中性线,即允许采用三线一地,二线一地和一线一地制线路。(     )
答案:×
23(Lb5B1023).塑料外壳式低压断路器广泛用于工业企业变配电室交、直流配电线路的开关柜上。框架式低压断路器多用于保护容量不大的电动机及照明电路,做控制开关。(     )
答案:×
24(Lb5B1024).将两导线端接上用手动压接钳与锡焊相比提高了效率和质量。(     )
答案:√
25(Lb5B1025).保护接零线不得使用单股硬线,不得加接熔断器及开关。接零线截面积的规格必须符合要求,接零线允许串联连接。(     )
答案:×
26(Lb5B1026).降低白炽灯泡的额定工作电压,发光效率将大大降低,而寿命却大大提高。(     )
答案:√
27(Lb5B1027).各工种的工人,遇有严重人身危险而无保证安全措施的作业,有权拒绝施工。(     )
答案:√
28(Lb5B1028).钳形电流表可做成既能测交流电流,也能测量直流电流。(     )
答案:√
29(Lb5B1029).同一电缆沟道中有高压电缆和低压电缆时,高压电缆在上层,低压电缆在下层。(     )
答案:×
30(Lb5B2030).高压熔断器内熔体熔断,需更换时,通常可在电路停电后进行,也可以带电更换,但应按带电作业操作。(     )
答案:√
31(Lb5B2031).冲击钻装上普通麻花钻头就能在混凝土墙上钻孔。(     )
答案:×
32(Lb5B2032).  是介质损耗因数,用百分比表示其数值,实际上它是介质损耗角 的正切值。(     )
答案:√
33(Lb5B3033).当线路导线截面一定时,负载(线路电流)越重,线路的电压降越小,负载端电压越高。(     )
答案:×
34(Lb5B3034).照明控制电路中,开关的作用是控制电路的接通或断开,所以开关既可接在相线上也可接在中性线上。(     )
答案:×
35(Lb5B3035).接地线的接地电阻增大,主要是因接地体太小引起的。(     )
答案:×
36(Lb5B3036).熔断器主要用于用电设备的短路保护, 只要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选择得当,熔断器可以互换或代替使用。(     )
答案:×
37(Lb5B3037).交流电路中,平均值与有效值相当。(     )
答案:×
38(Lc5B1038).安装锯条时,锯齿向前方,并应尽量使锯条拉紧。(     )
答案:√
39(Lc5B1039).在起重吊装时,指挥人员做手势让吊车臂杆降落,这时他应该伸出手,大拇指向下做旋转动作来表示。(     )
答案:×
40(Lc5B1040).发电、供电、用电时刻要保持平衡,发电量是随着供电量的瞬时增减而增减的。(     )
答案:√
41(Lc5B2041).所有参加电气作业人员,均应穿绝缘鞋。(     )
答案:×
42(Lc5B2042).在发生人身触电事故时,为了解救触电人员,可以不经许可就断开有关设备的电源,事后立即向上级汇报。(     )
答案:√
43(Lc5B2043).尼龙绳在开始吊装时,伸长显著;额定满载时,最大伸长率达到40%左右。(     )
答案:√
44(Lc5B2044).锉削过程中,锉刀本身承受两个力,一是水平的推力,二是垂直压力。(     )
答案:√
45(Lc5B2045).现场抢救触电人,按压吹气1min后,应采用“看”“听”“试”的方法,在5~7s内完成对触电人的再判定,如无恢复心跳和呼吸,则应再继续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呼吸,以后每隔数分钟再“看”“听”“试”,如此循环,不得放弃。(     )
答案:√
46(Ld5B1046).触头的电气图形符号通常规定为“左开右闭,下开上闭”。(     )
答案:√
47(Jd5B1047).电气图一般由电路接线图、技术说明、主要电气设备(或元件)明细表和标题栏四部分组成。(     )
答案:√
48(Jd5B1048).低压电力线路导线截面,一般按发热条件来选择,校验机械强度条件,不考虑经济电流密度。(     )
答案:√
49(Jd5B1049).由于晶体二极管是单向导通的元件,因此测量出来的正向电阻值与反向电阻值相差越小越好。(     )
答案:×
50(Jd5B2050).小容量变流装置中,一般用快速熔断器,其熔丝额定电流IFN应不大于1.57IVN,IVN为晶闸管元件额定(通态)电流。(     )
答案:√
51(Jd5B2051).铜芯绝缘导线穿管埋敷设时,线芯最小截面1.0mm2。(     )
答案:√
52(Jd5B2052).1in=2.54cm=25.4mm。(     )
答案:√
53(Jd5B2053).二极管的管帽上标有的色点,是标明管子的电流放大系数的大致数字范围。(     )
答案:√
54(Jd5B3054).网络计划图中,最短的一条线路叫做关键线路。(     )
答案:×
55(Jd5B4055).熔断器的熔丝选得小一些,既可以作为电动机的短路保护,又可兼作电动机的过载保护。(     )
答案:×
56(Je5B1056).裸导线允许敷设在高大厂房内离地面3.5m以上、人员及机械不易触及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其散热好,载流量大,节省有色金属,价格便宜。(     )
答案:√
57(Je5B1057).交流接触器起动工作时,由于铁芯气隙大,电抗小,所以线圈的起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十几倍,直流接触器起动时,电流的情况也是这样。(     )
答案:×
58(Je5B1058).经常反转及频繁通断工作的电动机,应选用热继电器来保护。(     )
答案:×
59(Je5B1059).把适用于间断长期工作制的接触器(如CJ12系列)用于长期工作制时,应将它的容量降低到间断长期工作制额定容量的一半以下使用。(     )
答案:√
60(Je5B1060).一般每套路灯的相线应装有熔断器做短路保护。(     )
答案:√
61(Je5B1061).电源线接在插座上或接在插头上是一样的。(     )
答案:×
62(Je5B1062).异步电动机采用星-三角降压起动时, 定子绕组先按△连接,后改换成Y连接运行。(     )
答案:×
63(Je5B1063).运行中的电动机各部分温度不同,绕组最热点的温度比实测(用电阻法)的绕组平均温度高5~10℃。(     )
答案:√
64(Je5B1064).常用的减压起动方法有:定子绕组串电阻起动,自耦变压器减压起动,Y-△起动。(     )
答案:√
65(Je5B1065).运行时只有三相绕组为△接的鼠笼型异步电动机才能用Y-△换接法起动。(     )
答案:√
66(Je5B1066).变配电站值班人员必须熟知有关规章制度,经过专门的技术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     )
答案:√
67(Je5B1067).巡视配电装置,进入高压室后应将门关好。(     )
答案:√
68(Je5B1068).电源电压的变化对电光源的寿命影响很大,多种电光源对电源电压波动范围的要求是:白炽灯以接近额定电压为宜;卤钨灯为额定电压的±2.5%;高压汞灯、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为额定电压的±5%。(     )
答案:√
69(Je5B1069).单相三孔插座安装接线时,保护接地孔与中性线孔直接相连可保证在故障情况下起到保护作用。(     )
答案:√
70(Je5B2070).框架式或塑料外壳式断路器装有灭弧系统、欠压脱扣器、过流和热脱扣器、电磁脱扣器等,并有运动分励脱扣器及手动电动操作机构,可用作电气设备或线路的过载和短路保护,可以切断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是一个既能保护,又能控制电路开关的功能齐全的电器。(     )
答案:√
71(Je5B2071).线管配线时,管内导线的最小截面为: 铜芯线不小于1mm2,铝芯线不小于2.5mm2。(     )
答案:√
72(Je5B2072).主回路中的两个接触器主触头出线端中任两相调换位置,可实现正反转控制。(     )
答案:√
73(Je5B2073).接触器动合辅助触头闭合时接触不良, 则自锁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
答案:√
74(Je5B2074).塑料护套线是一种具有塑料保护层的双芯或多芯绝缘导线,具有防潮、耐酸、耐腐蚀和安装方便等优点,因此可以直接敷设在空芯板、墙壁以及建筑物内。(     )
答案:×
75(Je5B2075).工厂里常用的荧光灯、高压汞灯、金属卤化物灯是属于气体放电光源。(     )
答案:√
76(Je5B2076).三相异步电动机绝缘电阻低于0.2MΩ,说明绕组与地间有短路现象。(     )
答案:√
77(Je5B2077).交流电动机过载时引起定子电流增加,转速升高。(     )
答案:×
78(Je5B2078).自耦变压器减压起动方法,适用于容量在320kW以下鼠笼型异步电动机频繁起动。(     )
答案:×
79(Je5B2079).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方法,常采用Y-△减压起动。(     )
答案:×
80(Je5B2080).对于仅是单一的操作,事故处理操作, 拉开接地刀闸和拆除仅有一组接地线的操作,可不必填写操作票,但应记入操作记录本。(     )
答案:√
81(Je5B2081).运行电气设备操作必须由两人执行,由工级较低的人担任监护,工级较高者进行操作。(     )
答案:×
82(Je5B2082).造成接触器触点熔焊的原因有三个:①选用规格不当;②操作频率过高;③触头弹簧损坏、初压力减小,触头闭合过程中产生振动。(     )
答案:√
83(Je5B2083).按照机械强度的要求,当室内配线支承点间距在1~12m时,铜芯绝缘电缆截面不应小于2.5mm2。(     )
答案:√
84(Je5B3084).复合联锁正反转控制线路中,复合联锁包括机械联锁和电气联锁。(     )
答案:√
85(Je5B3085).导线在槽板内不应设有接头,接头应置于接线盒或器具内,盖板不应挤伤导线的绝缘层。(     )
答案:√
86(Je5B3086).机床电路中如发生短路故障应迅速切断电源,以保证其他电器元件和线路不受损坏。(     )
答案:√
87(Je5B3087).变配电站操作中,接挂或折拆地线、验电及装拆电压互感器回路的熔断器等项目可不填写操作票。(     )
答案:×
88(Je5B3088).用于改善功率因数的并联补偿电容器, 按规定不允许在1.1倍额定电压下长期工作。(     )
答案:√
89(Je5B4089).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停控制电路,起动后,不能停止,其原因是停止按钮接触不良而开路。(     )
答案:×
90(Je5B4090).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以Y-△方式起动时主回路接线的相序必须正确,以免发生Y起动时,朝一个方向旋转,而以△方式运转时,朝反方向旋转。(     )
答案:×
91(Je5B4091).真空断路器适用于35kV及以下的户内变电站和工矿企业中要求频繁操作的场合和故障较多的配电系统,特别适合于开断容性负载电流。其运行维护简单、噪声小。(     )
答案:√
92(Jf5B1092).板料在矫正时,用手锤直接锤击凸起部分进行矫正。(     )
答案:√
93(Jf5B1093).吊装时,一般用的吊索常采用6×19+1的钢丝绳来制作。(     )
答案:×
94(Jf5B1094).现场紧急救护的基本原则是在现场采取积极措施保护伤员性命,减轻伤情,减少痛苦,根据伤情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并迅速联系医疗急救部门救治。(     )
答案:√
95(Jf5B2095).焊条直径主要取决于焊件厚度,焊件厚度越大,选用焊条直径越粗。(     )
答案:√
96(Jf5B2096).触电的危险程度主要取决于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     )
答案:√
97(Jf5B2097).錾子的前刀面与后刀面之间的夹角称为楔角β,小楔角适用于錾削中等硬度及软的材料,大楔角适用于錾削碳素工具钢或铸件毛刺等硬材料。(     )
答案:√
98(Jf5B3098).锯割薄壁管材时,应边锯边向推锯的方向转过一定角度,沿管壁依次锯开,这样才不容易折断锯条。(     )
答案:√
99(Jf5B3099).在特别潮湿的场所或导电良好、地点狭窄的处所,使用安全行灯,电压不得大于36V。(     )
答案:×
100(Jf5B4100).安全电压照明变压器使用双圈变压器,也可用自耦变压器。(     )
答案:×

网友A:
学习了!题目有点难啊!感觉自己60分考不起来

网友B:
   这题目太难了,不会做 !

楼主:
哈哈!我也不及格了。

网友C:
这是在复习么???????????这是真的么??????????????

网友D:
这个有参考价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参考价值.                   ...

楼主(2013-09-20):
引用 网友B:
这题目太难了,不会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