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内可控硅更换后空开频繁跳闸求助

楼主(2013-08-11):
我厂削片机用的是雷诺尔JJR1500的软启动器,额定电流1000A。空开为德力西的CMD1-1250/3300    1250A的。

之前由于操作工带重负载启动,直接把可控硅击穿了。现在更换可控硅后(照更换下来的型号买新的:Y50KPE0T)有时能启动得了,有时还没切换到旁路总空开就跳闸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补充:为了安全,当时只烧坏了4个可控硅,我们更换了全部6个。

有个细节也需要请教,每组中的2个反并联可控硅是否是同时被主板触发的?如果不是,那么就是可能在焊接排线的时候,把两个可控硅的控制顺序焊接反了。

网友A:
触发不是同时的,都是检测到过零时才触发。

网友B:
德力西的CMD1-1250/3300    1250A的

在还没切换到旁路接触器时候就跳闸了,这个应该说明从启动开始到切换旁路接触器这段时间电流是很大的,长时间过流断流器跳闸保护  也就是没实现电流缓慢上升的软启动

这个楼主可以通过观察电流表看看,是否是这种情况?

网友C:
有时能启动!

如果某次能完成启动,那么证明接线没有问题。

反并联,同时驱动没问题。

估计是买回来的管子性能不好,或装配有问题,有热软击穿的情况发生。电机转速还没上得去,管子内芯已经过热,穿了!电流过大,空开跳过流。

建议三相输出端接3块电压表,对零线,观察启动过程,是否有电压陡升和三相电压平衡问题。建议启动过程对电压表录像,便于后期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