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 威纶通 mt500编写软件 系统预置的数字键盘 在哪里

楼主(2013-08-11):
如图所示  这个数字键盘是怎么弄进去的

网友A:
我使用过MT6010系列的触摸屏

编程软件是8000的;

对于数据预置,你选择数据输入窗口啊;自动弹出键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过MT6010系列的触摸屏编程软件是8000的;...

 解决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过MT6010系列的触摸屏编程软件是8000的;...

网友C:
EB8000好像是窗口50或51,52,你看看和你那个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