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内超级大电容

楼主(2013-08-11):
    上周工厂内大暴雨, 一台 PC 477B  的工控机委外维修 ,都说无法修好, 自己 拆开看看, 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玩意, 是不是传说 中的超级大电容

   看看这个电路板上的一个电容, 这么标签有 DC 输入/输出, 4A

    有人看出这是传说中的超级电容不 ?

网友A:
呵呵,是滤波电容吗?

网友B:
超级电容和普通电解电容一样的外形,只是电容量大,单位不是微法(μF)而是法(F)。

照片上的应该是开关电源,DC-DC电源转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和普通电解电容一样的外形,只是电容量大,单位不...

   开关电源 ??

网友C:
  图片看好像什么电源转换模块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