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DIV 命令

楼主(2013-08-11):
7/2=3.5

VB0 到VB3 依次

应该是            00000000,00000101,00000000,00000011.

可是为什么显示的是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1.

网友A:
我想知道浮点数是如何用二进制表示的过则。知道了就好说。不知道就不好说。

网友B:
   芳季,早上好 !

   这是我用 PLC 运行显示出来的

网友A:
早。

我是说这个转换的规则。好像说1位符号,24位叫什么,7位什么。这样的。

知道这个,就知道为何你算的和PLC有区别。

网友C:
你的运算(DIV)是整型运算,结果被保留成整数形式的余数和商(商是3,余数是1,16#00010003),要选择浮点数运算(DIV_R)才能有正确的结果。

网友C:
指令帮助没看吗?(F1)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阿水--王者之师      芳季    说的我懂了   可惜   任然不能得出余数  5

zgx_82    说的我试过了 但是 DIV_R不会有余数的

网友C:
你说的5不是余数吧(1才是余数啊),是小数部分。

楼主:
7/2=3.5 不是么

网友D:
0.5不叫余数,余数是7除以2等于3,然后余数是1。哈哈。能懂吗?

楼主:
哈哈 是么 小哥准备去幼儿园重修

楼主:
仍然不明白

7/2=3.5

VB0 到VB3 依次

应该是            00000000,00000101,00000000,00000011.

可是为什么显示的是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1.

求高手指点

楼主:
真的想不通啊 大哥们 求指点啊

网友A:
看到9楼应该什么都明白啦。

这个除法不计算小数部分。7÷2=3。剩下1除不完,1比3小,叫做余数。所以结果是高位3低位1。

7个核桃分给两个人,每人有3个。剩下1个没法分了。

没办法再说明了。

帮你帮到这里了。

还有,幼儿园没有除法学的,不用浪费时间。从小学3年级开始学吧。

网友E:
数学不好,谁叫你学工科的,该打屁股!

楼主:
小哥特意查了一下百度

余数应该是0.5

网友F(2020-11-18):
引用 楼主:
小哥特意查了一下百度 余数应该是0.5



老帖子突然翻到了,哈哈。

我擦,百度了还说余数是0.5,不知道哥们你转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