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的中性点是零点,对吗?

楼主(2013-08-11):
接地的中性点是零点,对吗?这是首判断题。大家议议

网友A:
  X

变压器输出的接地中性点可做为零点参考电位

网友B:
前提不明白,是什么接地的中性点?

网友C:
何为零点?

零点需要接地极么?

有了接地就是零点了么?

网友D:
电源(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这一点同三根相一起引出,就是零线。别叫零点,没这个术语。

楼主:
这是道变电站值班员考试的一道题,我翻了几本书,有说对的,也有说错的。考试习题答案说是错的。我个人也是认为是对的。这概念的东东也只是他们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这一点同三根相一起引出...

网友F:
中性点一漂移就不是零了!

楼主:
如果中性点接地了,就不会出现零点漂移了吧!

网友G:
中性点接地以后所谓的不漂移,是指相线对地电压保持没有大的变化,不至于使相线对地出现高电压,三相不平衡时,由于短路阻抗的存在,中性点必定偏移,画一下矢量图就可以明显看出。

网友D:
零点漂移怎么又用这了?用在三相供电系统应该说中性点位移,是三相负荷(电流)不平衡时负载处中性点与电源中性点的电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点漂移怎么又用这了?用在三相供电系统应该说中性点位移...

 还是大师专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点漂移怎么又用这了?用在...

 感谢大师指正!

只要接地点对地有电流,就不能说接地点是零点,如是零点,就不会对地形成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回复内容...

 零点为什么不能有电流?

三相供电系统中,零线肯定有电流,有电流就不是零线了?

电路中的零点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