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译出现功能实列不存在

楼主(2013-08-11):
台达PLC程序编译过程中出现功能实列不存在,错误代码105

  功能块已经编写,在调用以后编译出现实列不存在,为什么

  请指定一下!

网友A:
需要贴出程序部分,没有遇到过,不好判断。

网友B:
该功能块未被定义!

在局部符号里,定义一个变量(符号名称)的   数据类型   为该功能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该功能块未被定义!在局部符号里,定义一个变量(符号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功能块未被定义!在局部符号里,定义一个变量(符号名称...

 谢谢!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