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通讯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3-08-11):
在实际工作中,西门子plc运行经常会出现通讯故障,通讯电缆及插头出现问题,怎样排除?请教!

网友A:
   这个在 PROFIBUS 总线,及其它各位总线通讯中都是常有的故障

1,要有软件配合检查通讯总线中的故障点在一个什么大约位置再仔细检查这一点要好

2,各类通讯总线接头要用正品行货,保证通讯质量的稳定

3,在有总线通讯的电缆与其它动力线分开铺设线槽

网友B:
通信电缆一般不会出问题,主要是插头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