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当初为什么要配用45KW电动机?

楼主(2013-08-11):
公司原有的设备配套电动机为45KW6极   星三角启动  正常运行时电流为30.0A

因电流较小  为降低损耗  对电机进行更换   前提条件是除电机外其它任何条件都不变

45KW6极    30.0A

22KW6极    19.0A

15KW6极    18.0A

有一点不明白  既然如此  设备当初为什么要配用45KW电动机?

网友A:
选型又不是看电流的  看看你要带什么负载啊

网友B:
可能是留有一定的余量,或者是考虑到最大负荷的情况,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C:
工程师的惯性思维作怪

网友D:
1,选型又不是看工作电流的  看看你要带什么负载,有时轻载有时重载,还有起动

2,可能是留有一定的余量,或者是考虑到最大负荷的情况

3,或是设备生产厂商正好有一台大电机无地方安装使用这次正好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选型又不是看工作电流的  看看你要带什么负载,有时...

网友:
要全面考虑,正常运行30A,   18A-19A的电机就小了。

网友F:
惯性思维设计的值通常都大或者大的电机钱多啊

网友E:
不要低估了设计工程师,不说大公司的审核流程,就是小公司也会有成本考量的,一个工程师的价值是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还需节省成本!

网友:
主要看设备用途是干什么是不是考虑以后发展,负荷率、不要只看电流

网友G:
45KW额定电流接近90A,正常运行电流30A几乎接近空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选型又不是看电流的  看看你要带什么负载啊

 言之有理!

网友I:
原设备是按额定工况选配的电机,而且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情况下都正常运行,你的工况不能代表这类设备的所有工况。

电机大了不一定电耗高,选小了会费电的,铜损大呀。

30A电流不一定比19A多耗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原设备是按额定工况选配的电机,而且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情况...

网友K:
30A电流不一定比19A多耗电。

15kw19电流,负荷也不重,想听李老师详解以上观点!

具体是神马设备,楼主不妨说详细些;或许所选设备就不是针对楼主工况设计的!

网友I:
30、19、18是含无功的测量电流,有功电流差不多,所以耗电没太大差别。不过,他这还真是特例,电机负载过分轻。不知什么设备?

网友L:
可能你现在加工产品时负载没有达到设备设计时的负载。

网友M:
楼主:这个不奇怪,也许你们的设备当初是菜鸟工程师做的!

因为我就见到一条常规皮带输送线,皮带线15米长度宽度0.8米的电子厂轻负载型,我计算一下按照那个厂家工况采用1.5KW的电机就足够了,可是原来工程师设计选配的是15KW的电机!

楼主的如果单纯从负载考虑的话,7.5KW 6极电机就行了!但是不知你们的负载是不是冲击性负载,要求较高启动转矩......

楼主:
就是这个设备  纸浆塔底部安装的推进器

网友I:
这类设备负载变化会很大的,纸浆的粘稠度、流量、流动阻力会影响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类设备负载变化会很大的,纸浆的粘稠度、流量、流动阻力...

19楼回答的不错

楼主:
纸浆的粘稠度、流量、流动阻力... 等条件基本不变   且不再上涨    现公司决定将电机全部更换,初期看来效果较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G:
45KW额定电流接近90A,正常运行电流30A几乎接近空载!

网友K:
遇到突然停电,纸浆沉积一段时间,再启动底部推进器试试,到时候恐怕要人工排险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遇到突然停电,纸浆沉积一段时间,再启动底部推进器试试,...

赞!!!

楼主:
今天实际试改了—台,原用22kw,6极,运行时电流19A,角接改为星接后,电流14A。用了大概9小时,暂未发现异常,如此,节能节了多少呢?

网友O:
用途不同,我们公司也有台设备,用的30KW的电机就用来搅拌60公斤的面粉,还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P:
可能与所带的机械设备有关系,人家考虑堵转。应该带的机械设备力矩很大,运行后比较轻快。

网友I:
工艺条件不变这样做可以,少消耗1KW,一小时就是一度电。注意工艺变化啊!

网友Q:
电机都是按照极限情况设计的。。比如某电梯最多载1吨(或13人),电机按照最大两吨选型。。当然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两个,三五个。

网友R:
引用 网友K:
遇到突然停电,纸浆沉积一段时间,再启动底部推进器试试,...

 对,太对了。做设计不能因为生平都不会遇到一次的意外而废除一个正确的做法。

停电很平常的。动不动跳闸很平常的。要是不留一条后路的话,可以导致设备报废,人员……。

你一说纸浆就懂了。

现在我看楼主也应该懂了。回去说服老板吧。你不说服他,苦的是自己。老板不会陪你下去瓦纸浆的。他买二十箱矿泉水,和临时叫人安装风扇吹,又有什么用。下去挖的人只能是你们。矿泉水喝风扇值多少钱,老板知道的。

网友S:
有的推进器的扇叶角度是可调的,调整后搅拌能力差别很大,电流差别也很大。同时,还要考虑设备故障时的情况。不能因为推进器的小故障而造成电机烧毁。另外一切可能的运行工况你实际测量时不一定能遇到,单纯按现在运行电流考虑电机大小欠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