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计输出的0-10V如何转换成真空值显示

楼主(2013-08-11):
因为真空度是对数,不知能不能相减?我用10V时真空值,减去1V时的真空值;再除以9V,算出1V的真空值。(10V时真空值-1V时的真空值)/ 9V =  1V 真空度,请问这种算法对吗?请提供这种线性比例公式?

请提供线性比例计算公式?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就是工程量的转换工式呀 !

SIEMENS S7 软件有标准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如 FC105,FC106 模块你可参考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就是工程量的转换工式呀 !SIEMENS...

 首先,谢谢你的及时回答!

我想自已写转换程序,好象不适用这种对数表达式。真空的对数形式,好象不同于温度,压力……

我用真空计能检测的最大真空值1E+03,减去真空计能检测的最小值1E-09,再除于9(10-1),算出每伏电压等级,真空的变量值。

迷惑的是:我再用任一真空值去验证这个比例算式时,发现无法还原,也就是说真空值和真空计输出的电压对不上;因此我怀嶷我的对数算式有问题?

由于我的对数没学好,求各位大师指教,特在此谢谢!

网友B:
  对这类有关对数没搞过,现提出个人不成熟看法:从你贴出的真空值与温度的曲线图看,二者不是比例关系,即不是一条过0点的直线。如真空值用 T 表示,电压由 U 表示,可列这样等式:

网友C:
10V时的真空值除以10就行了=1V真空值

网友D:
10的[(真空计输出电压值-1)/3*4-9]次方=真空值

测验是否正常?

网友D:
看不很懂3楼师傅的公式,觉得对,又觉得不对,好像跟数值对不会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这类有关对数没搞过,现提出个人不成熟看法:从你...

网友:
型号为PSG500电阻规输出信号和压强的关系为:P=10^((U-C)/1.286)
压强单位和常数c的关系(该子程序仅处理单位为帕Pa时的情形):
帕----3.572
毫巴---6.143
托-----6.304
由于在PLC中只有以e为指数的算法,(这里取压力单位为Pa,此时C=3.572)
所以P=10^((U-3.572)/1.286)
=e^((U-3.572)*ln10/1.286)
=e^(1.790502*U-6.395672)

照着上面的比对即可,

网友:
一般真空计给的都是对数关系,你的电压和压力怎么是线性关系?

压力的变化很大,16位数据表示是很粗糙的

网友:
还有就是用之前先要把采集到的数据转换成电压值,也就是实际的电压值0-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类有关对数没搞过,现提出个人不成熟看法:从你贴...

 谢谢3楼你的耐心回答!

我之前的公式与你的一样,但算出的结果相差很大;假如电压5V,结果得Tx=444.444444445;实际应该是:1E-3到1E-4之间;

解释一下:图表上的1E+03mbar=1000mbar=750Torr=约等于1个大气压(7.6E+02Torr=1013.25mbar);以下是真空计的详细原始资料:

希望各位大师能指正3楼的这种算法到底错在哪儿?谢谢!

网友D:
貌似3楼给出的公式很正确,但细看你会发现,其所列关系式并非正确,

原因是真空的真实值变化关系与输出的电压变化关系并非为比例关系,为比例关系的只是指数的变化(以10为底数的指数即为真空实际值)与电压变化。

所以以3楼的计算公式所得最终真空值是错误的,故去处3楼公式中的底数(即1E),

整理后,最终得出我5楼给出的关系式,即为:

10的[(真空计输出电压值-1)/3*4-9]次方=真空值

楼主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3楼给出的公式很正确,但细看你会发现,其所列关系式...

 首先谢谢你的指正:‘为比例关系的是指数,与底数E无关’

假设电压5V,10的[(5-1)/3*4-9]次方=1E-8.667,与图表还是有出入;

希望大师们能深挖公式的错误本质,能提供准确转换的真实算法,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貌...

不是吧哥哥,(5-1)/3*4-9=-3.66666667啊,怎么会是-8.66667呢?

网友D:
mbar 、Pa、 Torr之间的换算只是单位之间的物理换算!

网友F:
癌呀呀呀。,,,这真空计,咋比球还难用鸟 ? 。。。。。。。

网友B:
   回11楼:你说:“如U=5V,其 Tx=1E-3到1E-4之间是对的”,我计算了一下,说明我推导的转换公式是对的,所谓毛病是:图中纵坐标1E+03,我看成1E+0.3造成的,现将公式改为:

    即: Tx = 1E-3到1E-4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ao...

 不好意思,是我算错了;你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11楼:你说:“如U=5V,其 Tx=1E-3...

 首先肯定的是:你的工程量算式是没问题的。

我是把对数1E+03=1000;1E-09=0.000000001转化后,再去运算后的结果。看看你的算式和结果,又好象是对的;

(1E+03)和(1E-09)这两个对数,应该是两个数的整体,如果把它们拆开,并且当作普通的加和减来运算,我不能肯定对不对?

网友G:
直接問廠商要公式

我用過三款真空計每一種計算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