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线对采集数据有影响吗

楼主(2013-08-12):
  前一段时间的不知为何原因,原来一条正常运行一半年多的设备采集数据时不时不移定,也就是采集的数据经过放大电路板返回到工控机计算的动平衡测量值 有时报警出错,超出范围,有时也正常

  上图是采集放大电路板,传感器就是其上方,半年前出现问题,采集数据到工控机全部测量值不准,时大时小,就更换了一对采集数据传感器,当时因有一个传感器的线较短,就直接两线信号线直接,后用电工胶带绕好,开始二个月工作正常,后来一直偶有测量报警数据超出,到前段时间频繁出现

  后将电路板拉出直接到短线接头的地方又正常,难度传感器中间不能有线接头 ?

网友A:
这种精密测量传感器接线是不允许有接头的,很容易造成测量波动;

还有你这箱子里面是不是受潮了,受潮了也会对电子元器件的稳定性造成影响,从而影响你的测量准确度

网友B:
看看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传感器原理图接法或许能解开你的这个问题

网友C:
接头用锡焊接或接线端子压接,再用热缩管密封

网友D:
 有的时候你直接接的线头可能太大,引起接线处的电阻过大引起传感器信号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