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八

楼主(2013-08-12):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八

   本文一例为网上一网友的求助帖,该求助帖是有一定难度,是一篇能锻炼与提高PLC编程思维与技巧的好帖。本人对此帖要求进行分析,找出了一种如何分拣其3中零件的编程思路,并按此思路选用S7-200PLC进行编程。现将此贴的编程思路及程序贴出,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

  求助帖:就是浙江天煌科技那种光机电气一体化试验台,有金属零件,白色尼龙零件,黑色尼龙零件。要求A出口的零件按金属、白色、金属、白色的顺序排列,B出口的零件按白色、黑色、黑色排列,同时满足A出口和B出口的零件优先进入A出口,不满足组合排列关系的零件进入C出口。

   实在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求大神给分析一下这个程序用该怎么编写,都需要用什么指令。

  回复:要想编写这个程序,首先要按A、B、C口的分拣排列顺序的要求进行仔细分析,从中总结出3者的分选模型。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1、动作安排:混合在一起的3种零件由传动装置移到分拣处时,由分拣处的3种传感器进行识别判断:如是白色零件,传感器1 将使I0.0=1,如是黑色零件,传感器2 将使I0.1=1,如是金属零件,传感器3 将使I0.2=1,(即分选出不同的零件是用3个传感器完成,具体工作原理这里不做说明)。

   2、A口拨出装置为Q0.0,其动作时间=1秒,B口拨出装置为Q0.1,动作时间=1秒,C口拨出装置为Q0.2,动作时间=1秒,

   3、分选:借用2个存储器MB0、MB1作加1计数器,并利用它们的计数状态进行分选:

(1)白色零件分选:如I0.0=1,说明到分拣处的零件为白色,如此时M0.0=0,则使Q0.0=1,即将零件拨入A口。如此时M0.0=1,且MB1=0时,则使Q0.1=1,即将零件拨入B口,如此时M0.0=1,且MB1≠0时,则使Q0.2=1,即将零件拨入C口。

A、B、C 口拨入动作时间均为1秒,1秒后各自复位,其A口复位时将MB0加1,其B口复位时将MB1加1,并立即对MB1值进行判断:如MB1≥3,立即使MB1清零(即MB1=0,运行中MB1值始终为0、1、2)。

(2)、黑色零件分选:如I0.1=1,说明到分拣处的零件为黑色,如此时MB1≥1,则使Q0.1=1,即将零件拨入B口。如此时MB1=0,则使Q0.2=1,即将零件拨入C 口。其B口动作1秒后复位,且使MB1加1,再判断MB1值。如MB1≥3,则使MB1=0,其C口动作1秒后复位。

(3)、金属零件分选:如I0.2=1,说明到分拣处的零件为金属零件,如此时 M0.0=1, 则使Q0.0=1,即将零件拨入A口,如此时 M0.0=0, 则使Q0.2=1,即将零件拨入C口, A口与C口各动作时间均为1秒,其A口复位后将使MB0加1。

    下面就是按着上诉编程构思编写的程序:

        一、PLC输入与输出口的说明:

   1、系统是这样运行的:每隔一定时间(如设为5秒)传送装置将一待检零件移到零件分拣处,零件分拣处安置有3个传感器,其输出分别接PLC的输入口I0.0~I0.2:其传感器1能检出白色塑料零件,它的输出接PLC的I0.0输入端,当白色零件进入分拣处时,传感器1输出为1,将使PLC的I0.0=1。传感器2能检出黑色塑料零件,它的输出接PLC的I0.1输入端,当黑色零件进入分拣处时,传感器2输出为1,使PLC的I0.1=1。,传感器3能检出金属零件,它的输出接PLC的I0.2输入端:当金属零件进入分拣处时,传感器3输出为1,使PLC的I0.2=1。

   当被检零件被A、B、C口被对应的分拣装置拨走后,其传送装置未拨下一个零件之间,分拣处无零件,其3个传感器输出皆=0,即I0.0~I0,2输入皆=0。

  2、PLC输出口:A口分拣拨入装置由Q0.0输出1秒脉宽的脉冲驱动,B口分拣拨入装置由Q0.1输出1秒脉宽的脉冲驱动,C口分拣拨入装置由Q0.2输出1秒脉宽的脉冲驱动。

          二、PLC梯形图:

    本文到此结束,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于指正,本人深表感谢。谢谢大家!

网友A:
王老 又赐新帖了   感谢王老对网友的无私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王老 又赐新帖了   感谢王老对网友的无私帮助    ...

楼上,对这种人才是否有特殊奖励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王老 又赐新帖了  ...

 我等无能为力

网友C:
小弟新手,仔细看了看,感觉有一二处不妥,请指教:

一、

此处应该是上微分吧,当T101延时十秒闭合后,会一直输出高电平,后续就不能运行了吧。

二、

这个应该是编程失误吧,B口应该是M2.1,C口应该是M2.2吧

楼主:
谢谢5楼,你说的对,我把它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王老 又赐新帖了   感谢王老对网友的无私帮助    ...

楼主:
  5楼网友的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他仔细的分析程序从中发现编程的几点失误,这里向想你表示谢意!

  我对上面程序进行进一步的简化,巧妙的使用断电延时定时器TOF,取代原通电延时定时器TON,使程序由原来的20个网络语句,减为只用10个网络语句,见下图:

   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对此命题的编程探讨,找出思路更好、编程更简练的好程序!

网友:
  感谢王老对网友的无私帮助, 谢谢

网友E:
王老真是老前辈

令我晚辈心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5楼网友的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他仔细的分析程序从...

客气了 我还是从您这学到不少东西的 唐突之处还请见谅

您这个精简的程序好像忽略了点东西吧,A、B、C口的如何动作呢?他们对应的输出线圈如何得电?

楼主:
  回11楼:你可能没有看懂我的编程思路:以I0.0口为例:当I0.0=1时,我是用其前沿驱动断电延时定时器T101的,使T101立即=1,由于前沿信号只保留1个扫描周期,故T101失电后

再延时1秒,T101由1变0,即T101=1的时间仍为1秒,用它驱动Q0.0。其它各定时器都是用前沿信号触发的,你再仔细琢磨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11楼:你可能没有看懂我的编程思路:以I0.0...

哦 对 我的失误  粗心了  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11楼:你可能没有看懂我的编程思路:以I0.0...

网友F:
楼主在8楼的程序中的 网络2 与 网络7中都为MB0+1?是不是有个是MB=0比较好啊?

网友F:
再者 当初始化MB1=0时,网络1中会使B口动作1次,但MB1未做+1处理,导致黑色出现时还会C口动作,是不是程序有误呢?

初学者 说的可能不对,请王工见谅!

楼主:
回16楼:

  1、楼主在8楼的程序中的 网络2 与 网络7中都为MB0+1?是不是有个是MB=0比较好啊?这里用M0.0位的状态进行判断,就不需用比较指令。见网络1:当I0.0=1(即被分拣是白色零件),如M0.0=0,说明MB0为偶数,即A口前次零件为金属件,则将零件拨入A口,延时1秒,其T101由 1↓0时(即后沿)使MB0+1,为下次白色件到来时做分拣依据。

  当I0.0=1(即被分拣是白色零件),如M0.0=1,说明MB0为奇数,即A口前次零件为白色件,故不往A口拨入,而是再判断MB1状态。如MB1=0,说明B口前次零件是连续第2个黑件,故将白零件拨入B口,如MB1≠0,说明B口前次零件不是连续第2个黑件,将其拨入C口。这里判断MB1等不等于0,因为MB1可能出现3种数字状态,就不能只用M1.0位判断,而需用比较指令了。

  PLC初始化时,对一般存储器初始状态都=0,是不会产生后沿脉冲的,只有SM0.1在第一个扫描周期会=1.

网友E:
不太明白王老的编程思路

A\B出口的顺序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回19楼:原帖要求:“要求A出口的零件按金属、白色、金属、白色的顺序排列,B出口的零件按白色、黑色、黑色排列,同时满足A出口和B出口的零件优先进入A出口,不满足组合排列关系的零件进入C出口。”我们以8楼编写的程序为例,对起始二个零件的分拣进行程序分析:

   拨入A口的零件只有白色件与金属件二中,拨入零件的排列顺序是白色与金属件彼此相间的:如拨入A口的第一个件是白色件,则拨入的第二件必须是金属件。。。编程思路是这样:用MB0作为拨入A口零件的加1计数器,初始值MB0=0。MB1作为拨入B口零件的加1计数器,初始值MB1=0,如第一个进入分拣处的零件是白色件时(I0.0=1),由于如此时M0.0=0(即MB0为偶数),I0.0=1的前沿将将驱动T101,使Q0.0动作,将该件拨入A口,随后再将 MB0加1,此时MB0值变为奇数(即M0.0=1)。当第2个零件进入分拣时,分3种情况:

   1、进入分拣处的零件仍为白色件(I0.0=1),由于此时M0.0=1,即M0.0的常闭点断开,是不会驱动Q0.0的(即不会驱使T101动作的,见网络1)。此时程序将判断MB1值,MB1是B口拨入零件的计数器,拨入B口的零件是 白-黑-黑-白-黑-黑-白。。。,MB1的计数值只有:0、1、2这3个数,即MB1=0为白色件,MB1≠0为黑色件,此时如MB1=0时,应将将该零件拨入B口,如MB1≠0,则将零件拨入C口。

  2、进入分拣处的零件为黑色件(I0.1=1),见网络4,此时程序将判断MB1值,MB1是B口拨入零件的计数器,MB1的计数值只有:0、1、2这3个数值,而且是只有MB1=0时,应将白色零件拨入B口,其余二种状态应拨黑色件。此时MB1=0,故不会将该黑色零件拨入B口。而是将该黑色零件拨入C口。(见网络4)

  3、如下一个进入分拣处的零件为金属件(I0.2=1),由于此时M0.0=1,即M0.0的常开点闭合,见网络6,其I0.2=1的前沿将驱动T106=1(使Q0.0动作),将此件拨入A口。

  当当第3个零件进入分拣时,也是分3种情况分析判断,你可自己试试好吗!

网友F:
回18楼:

感谢王工的解答,如果MB0无限的做+1处理,是不是会造成MB0数据溢出啊,溢出后的结果是如何呢?

在17楼的问题中,是我在抄写程序中抄写错了,导致了对王老程序的误解,见谅!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回18楼:感谢王工的解答,如果MB0无限的做+1处理,...

我觉得网络2应该是自加1,网络7应该为自减1,A口只有两种颜色零件进入,只需判断0和1就行了,这样就不会溢出,也会满足要求了吧

楼主:
回21楼:MB0加1会溢出没有影响,因为程序只用其最低位(M0.0)判断:MB0每加1Y1次,M0.0的状态就会改变一次,即奇偶数相间。

  如网络7改为自减1,判断的条件就变了,如其它语句不随之改变,其判断结果会是错误的

网友G:
写的真心详细,很不错呢支持

网友H:
程序写得挺好,不过我更想知道什么传感器能识别黑白零件。

楼主:
回25楼:可选用型号为TCS230颜色识别传感器就可识别黑白零件,其工作原理及使用可到网上查找。

网友I:
都出到38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网友J:
l楼主,有个问题想请教,该程序运行后按照要求,第一个送来件为白色,将送入A口,第二个件来依旧是白色,按要求应该送入B口,但你的程序在第执行将没有任何一个口打开

楼主:
回29楼:请见8楼程序网络1:I0.0=1(白色件到来),如M0.0=0(说明是第一个白色件)程序将使T101=1,即拨入A口,如下次到来还是白色件(即I0.0又一次=1),此时由于M0.0=1,又MB1=0,故此时T102=1,即将此白色件拨入B口(仍见网络1的中间语句)。如此时M0.0=1,而MB1≠0,说明B口的前一次拨入是白色件,故使T103=1,即将此件拨入C口。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

网友K:
说实话,刚开始很难看懂 这个程序,尽管楼主给了大量的说明,因为我基本没啥基础,不过越看越觉得楼主的设计之巧妙,思路之缜密,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下面是我根据楼主的程序给出的一点儿个人理解,仅代表我个人看法,有不对的或不合理的地方,希望楼主给予指正!

 有异议的地方也只是在网络3,个人好像觉得网络3的MB1清零程序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呢?

楼主:
回31楼:网络3的MB1清0必须加,因为 MB1计数只有0、1、2三种状态,即MB1是3进制计数器,当MB3≥3时(实际上MB3=3)说明此时B口已拨入2个黑件,再拨如应拨入白件,而MB1=3计数已溢出,应将MB1立即请0,就像10进制计数器,逢10进1,本位请0道理一样。MB1=0为白件拨入标记,为下次拨入白件做准备。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31楼:网络3的MB1清0必须加,因为 MB1计数只...

我以为分拣白件用不到MB1清零程序,而只是用在分拣黑件时,但分拣黑件时,在网络5处已经设置了清零程序呢。

楼主:
33楼:我细看了一下,你说的对!网络1使T102=1的判断条件就是 M0.0=1、MB1=0,故网络3中的T102后沿出现时,MB1加1其值只能=1,不会=3,故MB1请0 是多余的,可以去掉。

网友K:
王老的整个零件分拣程序设计严密、思路清晰,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网友L:
膜拜王工,小弟对plc只是略懂一二,对西门子plc200略懂,一直弄不明白这个模拟信号怎么输入输出计算,比如简单的电机转速控制该怎么编写?求解。

楼主:
  回39楼:如果电机转速变送器输出是模拟信号(0~10V或4~20ma,对应电机转速为0~最大转速 Vm )你可选用输入输出模块EM235,用电机转速变送器输出的模拟信号输入给EM235的模拟量输入端(如A+、A-、RA端)。控制电机转速的模拟信号,先通过PLC内部计算,将计算出的数字量送给AQW0,由EM235转换,将AQW0转换为模拟量,再由EM235输出端(V0-M0或I0-M0)输送给电机的控制端。

  电机变送器输出的模拟信号输入给EM235输入端转换成数字量AIW0为:

        1、AIW0 = 0~32000  ----    (对0~10V 模拟信号)

        2、AIW0 = 6400~32000  ---- (对 4~20ma 模拟信号)

  电机转速Vx与数字量AIW0的转换公式为:

        1、 Vx = Vm * AIW0 / 32000      ----(对0~10V 模拟信号)

        2、 Ix = Vm * (AIW0 - 6400)/(32000-6400)    ----(对 4~20ma 模拟信号)

  由数字量AQW0转换为模拟量(即由EM235输出端输出的控制电机转速模拟量)的转换公式为:

       1、 AQW0 = 3200 * Vx      ----(对0~10V 模拟信号)

       2、 AQW0 = 6400 + 25600 * (Ix - 4) / 16 ----(对 4~20ma 模拟信号)

   具体编程可以看看我写过的帖子“对输入、输出模拟量的PLC编程的探讨及编程实例解析”,网址为:http://bbs.gongkong.com/d/201112/410897_1.shtml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39楼:如果电机转速变送器输出是模拟信号(0~...

十分感谢王工,低调的问一句电机转速变送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变频器。

楼主:
是的,一般交流电机调速是指用变频器调速。

网友M:
支持 绝对 支持。。wyb 太崇拜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