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一台伺服带动的一条丝杠上的多个设备

楼主(2013-08-12):
在一台伺服带动的一条丝杠上安装6个刀架,如何定位使这6个刀架行驶到任意设定的位置后停止,位置是实际的距离(刀架之间的距离,以及与参考点的距离),另外 距离用实际的mm表示,如何测量,各自的参考点如何确定。

网友A:
我想我问的问题也是大家想问的问题:

楼主你先说说,你是如何做到,5个刀架保持在停止状态,而又有一个刀架可以移动?

这叫做“一条丝杠上安装6个刀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我问的问题也是大家想问的问题:楼主你先说说,你是如...

 會提這樣的問題 樓主的心態可能有二

A來找碴

B 此人是天兵 同動機構竟然要36種控制

网友C:
使用公共参考0点,然后每个刀架使用0点偏移作为相对参考点。

每个刀架分别对刀,只管每个刀架与公共参考0点的距离,刀架之间的距离不管。使用哪个刀架就切换到他的相对参考点下就行了。

网友D:
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一个电机和机械结构配合做到你需要的定位。,还有一种就是用六个电机控制六个刀做定位。主要考虑成本,效率,还有就是定位精度等。

网友A:
找茬的人等待楼主在此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公共参考0点,然后每个刀架使用0点偏移作为相对参考...

那怎么实现,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每把刀的实际位置。

楼主:
还在寻求帮助,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C:
----------------------------------------------LF0---------------------------------------------

----LA0---

0点      A刀           B               C                   D                   E                        F

       -------------------------------------------------------------------------------------------

                                                   刀架拖板

0点                             A刀           B              C                   D                   E                       F

                              ------------------------------------------------------------------------------------------

                                                                                刀架拖板

-------- --L----------

--------------LA-----------

----------------------------------------------------------------LF----------------------------------------------

A刀位置=刀架拖板位置+A刀0点偏移。    A刀零点漂移由对刀求出。

LA=L+LA0

-

-

-

F刀位置=刀架拖板位置+A刀0点偏移。

LF=L+LF0

使用A刀时,就切换到A刀座标。

使用F刀时,就切换到F刀坐标。

安装刀架的拖板为绝对位置,也就是L。刀架全部为相对位置,L+Lx0.

是我理解的这个意思吗?

楼主:
感谢

第五纪冰川   的回复

我这六把刀在同一丝杠上,每把刀有锁定装置,调节那把刀时锁定装置打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想我问的问题也是大家想问的问题:楼主你先说说,你是如...

网友F:
楼主在丝杠上安装六个刀架,还不如改进刀架,让一个刀架上多装几把刀,容易控制,不知道设备加工什么样产品,如果六个刀架所占距离过大,就会造成有的刀具不能使用。

网友G:
我看里面有人用西门子的导致脑袋完全僵化了,仔细看清楚人家的问题再说好吗

楼主:
对: 第五纪冰川  ---------------------------好像有点明白了,不过这样测量的精度会不会降低啊,由于是在复卷机的分切刀上使用,时间一长还有一个问题,刀磨损,刀与刀的距离也有变化。这个改造要求精度要达到0.01mm。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不知道你打算用什么方式把握控制刀具距离,用电机还是用位移位移传感器

网友I:
德国及台湾技术,造价中国性价比高的的直角坐标机器人,国内领先的直角坐标机器人研发生产企业。

网友J:
依照楼主的思路,恐怕要在同一丝杠上,搞六套伺服控制结构,分别带一个刀架移动,只要选定同一个基准点,就可以任意控制刀架的位置,至于控制精度,要看机加工精度和所选编码器的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依照楼主的思路,恐怕要在同一丝杠上,搞六套伺服控制结构...

怎么作基准点,都沿 一条丝杆移动啊?

网友A:
明显大家都不是想到一块的。上面对设备结构的理解,起码有两个版本。

版本一。全部刀等同安装在一个丝杆螺母上相对位置固定。

版本二。每把刀有各自的传动机构,从机械上选择与丝杆接合还是与丝杆分离。

还有一个版本说六套伺服的可能离楼主的意愿太远了。忽略吧。

还是请楼主说明一下吧。

我并不是来找茬的。如果还是觉得我找茬的,也只能说卧春,理解不到,想象不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网友C   的回复我这六把刀在同一丝杠上,...

 现在完全明白你要的东西了,看样子就有点麻烦。

刀架脱离,移动,再锁定,这个过程肯定会有误差,如果不能定期回零,多次动作后这个误差就会累积,定位精度又要求0.01mm。

这样搞看行不行:

每个刀架上安装一个对0装置,拖板上安装一个对0装置,这两个位置信号重合时表示拖板对刀架寻0(这里准确说应该是拖板对刀架寻位)完成。

拖板是可以回丝杆0点的。

那么如果要知道A刀架的位置就很容易了,伺服带动拖板对A刀进行寻0,可以设置粗寻和精寻,接近A刀0点时,伺服低速,一但0点对齐,现在的托板位置就是A刀架对丝杆0点位置,A刀架加载到拖板上,然后脱离固定台,A刀架随拖板移动到需要到达的位置,然后加载到固定台,最后脱离拖板。

这样由于是先加载,再脱离,误差就会很小。并且刀架加载到固定台上时,还可以对这个刀架进行寻0,看实际位置是否发生变化。

再对B刀架进行寻0。

-

-

-

另外也可以:

由于每个刀架的移动位置并不大,所以每个刀架与刀架台都可以安装电子尺,电子尺在刀架台上的位置是可以事先精确测量的,这样每个刀架的位置就可以实时的掌握,伺服丝杆仅仅作为驱动刀架移动的动力,并不是检测刀架位置。

最麻烦的就是如何测定刀与刀架的位置关系。

这玩意真的需要达到0,01mm的精度吗?

刀的磨损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吧,刀两边同时磨损,刀中心并未发生变化的呀。

楼主:
对: 第五纪冰川  回复内容:对: 人生路  感谢  第五纪冰川   的回... 内容从杂志上见过类似的,不过是每把刀都有私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第五纪冰川  回复内容:对: 人生路 ...

 还不是本人提到的方案。

实际可以不使用电子尺,同一丝杠上任意选定一个基准点,六台伺服都以此基准点设定位置,在丝杠上移动是不会有累积误差的,只会有偶然误差,偶然误差可以根据实际运行效果随时修正。

网友K: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绝对式光栅尺来做定位呢?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光栅尺上可以装6个探头的。还要有可以读这么多个值的控制系统

网友A:
又来个每把刀都有伺服。

那到底是怎么的机械结构呢?有人总结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来个每把刀都有伺服。那到底是怎么的机械结构呢?有人总...

 我算是明白他要的东西了。

你记得算盘下档吗。就是一个棍里有5个算珠,5个算珠都可以自由上下移动,当然会被上下临近的算珠限制移动范围,现在我们的手就是那个伺服,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5颗算珠随时可以移动到我们想要的位置,并且还得知道当前每个算珠的真实位置。并且精度还必须达到0.01mm。

有点难度吧!

网友A:
如果真是老第这么说法就可以开始编程了。定位任务可以放一部分在伺服上。用内置定位控制。全部用脉冲控制的话有点复杂。还要商确。程序上只有对和错,没有精度问题。先不谈精度。如果说精度,这样的机械传动无精度可言。

网友B:
搞了半天 樓主完全是個外行人 而且還不是普通的外行 6個伺服的組合 竟然想用一個伺服做36個組合的控制 做六個伺服都是白癡 指有樓主最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感谢  网友C   的回...

 原点开关安装在什么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你的机械机构不可能完成目前的任务。

如果刀架与丝杆已经脱离,你如何加载回去。也就是加载回去的时候丝杆的角度必须与脱离时完全一样。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使刀架在脱离丝杆后移位,就无法加载回去了,即使加载回去了,也移位了。并且这个时候加载回去时因为丝杆与刀架丝牙不合很容易导致磨损。

你必须设立6个相互独立且位置固定的0点。当然机械设计得当,这6个零点可以由寻0来由系统0点标定。当然如果由第一刀架寻0(标点6个0点的位置)位置不够时,可以把所有刀架移动到右边,让第一刀架来标定几个0点。比如3个。那么再移动几个刀架到左边,然后再移动一个刀架以第3个已经标点后的0点为基准标定剩下的0点。如果2次不够,多做几次。直到全部0点标定完毕。这样做的好处是,0点可以随便固定在任何地方,之后标定就可以知道准确位置了。

回上排。需要移动某个刀架时,就把该刀架加载到丝杆上,移动该刀架回到自己的0点,由于这个0点与系统0点的距离事先已经标定,所以此时移动刀架时我们就可以准确的运行到需要的位置。然后把当前丝杆圆周角度计算出来,保存起来,等下次需要再次移动该刀架的时候,让丝杆转动到这个角度。这样该刀架加载到丝杆上时,基本上丝杆和刀架上的丝压能吻合(至少偏差不会太大)。

有点难度!0.01mm的精度。

当然能剩5套伺服,商业前景很诱人呀!

如果坛上谁的建议真的帮助你搞成功了,到时候搞什么坛友活动的时候可要来赞助个万八千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機械結構的改動所投入的成本 可能遠高於電器節省的成本 另外最大的風險 搞不定的機率高很多

网友A:
那简图画了等于没画。仍然没有说明白我  早  在一楼提出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简图画了等于没画。仍然没有说明白我  早  在一楼提...

用螺丝螺帽来打比方吧。

伺服带动的丝杆就是螺丝,这个螺丝可以正反转动。螺帽就是刀架,但这个螺帽有点特殊,这个螺帽是被破开的,是两个半圆,组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圆。那么把螺帽分开(两个半圆),这是螺帽的丝牙与丝杆就没有接触了,也就是没有啮合关系,随便丝杆怎么转动,螺帽是不会轴向移动的。当需要移动某个刀架时,就把对应的螺帽闭合起来成为一个正常的螺帽,这个螺帽就与丝杆啮合起来了,此是转动丝杆,螺帽安装在刀架上,不会旋转,但会产生径向移动了。

要那个刀架移动,就把这个刀架的螺帽由分开状态变化为闭合状态,转动丝杆就可以移动对应刀架了。其它刀架是不会动的。

真是个奇妙的想法。这样只需要每组刀架增加2个小气缸和不太多的机械结构,就能完成一台伺服系统调节若干台刀架的目的了。

楼主的机械结构稍加改进应该就能成功。成本肯定比每个刀架一个伺服系统要节省,要注意,每个刀架一个伺服也不是简单的事情,由于6个刀头是排列在一个直线上的,6套伺服系统机械结构会非常庞大,并且很占位置。

楼主的想法可以实现,但最重要的一点,最终精度能否达到0.01mm,没谱!

楼主:
丝杆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谢谢回复,很用帮助。“加载回去时因为丝杆与刀架丝牙不合很容易导致磨损”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刀架与丝杆的连接有锁定装置,一直跟随丝杆转动。需要时打开或者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那简图画了等于没画。仍然没有说...

 这是上刀

这是下刀,每把刀都有伺服,上刀下刀自动对准定位

楼主:
在一台伺服带动的一条丝杠上安装6个刀架,如何定位使这6个刀架行驶到任意设定的位置后停止,位置是实际的距离(刀架之间的距离,以及与参考点的距离),另外 距离用实际的mm表示,如何测量,各自的参考点如何确定。那怎么实现,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每把刀的实际位置。 用哪种伺服比较好
有这方面的方案吗 ,这边要改造用
第一张图是做为上刀使用,第二张图作为下刀使用。上下刀要定位对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芳季  那简图画了等于没画。仍然没有说...

但这个螺帽有点特殊,这个螺帽是被破开的,是两个半圆,组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圆 --- 怎麼組合 用氣壓缸 還是伺服缸 分離后要怎麼固裝 固裝後又怎移動 能移動還有精 度可言  失敗 徹底失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有了比较深的理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网友L:
开合螺母要随时能合起来是不可能的,很有可能被卡住合不上。还不如用摩擦传动,像三坐标上用的那种。从光杆松开后用锁紧机构锁定在机架上。

网友M:
学习学习,大家的回复也都很经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有了比较深的理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在自己的收藏栏里面保存着这个帖子。很希望知道楼主的机械到底是什么样的传动。

希望楼主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