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等待求助电机问题

楼主(2013-08-12):
   运行中的电机这个温度正常不 ?现场正在处理,不知何故障 ?

  带有编码器的 LOERY 电机,今天检查时突然发现电机很是发热,然后发现在启动运行时,电机的尾端的刹车没有听到“啪啪的” 吸合打开的声响,但是其拖动的 CT UNI1403 的变频器没有发出报警,仍能正常运行,测量刹车线圈的阻值在 9 欧,这个正常吧 ?

  且运行时启动刹车线圈的电压也正常有 24V DC 的说,为什么刹车没有动作的声响,运行中也看不到刹车吸全打开的那条小间隙缝了?

  还在现场等待,各位帮忙分析是什么故障呀 ?

网友A:
对这种电机不熟悉,用SEW电机配刹车片,刹车端有个整流子,不光测输入电压,整流后的输出给刹车线圈的电压也要测,有时就烧这个整流子。刹车片的间隙因磨损只会越来越大,有其他东西卡住也会让刹车失灵。

网友B:
温度在正常范围内;

刹车有声响,估计是刹车片松动造成的,拆开看看;

刹车线圈电压正常,说明楼上说的整流快也是正常的;

网友C:
这个测量温度的热电偶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
   谢谢各位,昨天下午解决了问题,可能是刹车的磁性不够强大了,磁力小了,后来将那刹车上的四个张紧弹簧全部磨掉一小节就 OK !

网友D:
 估计也是电磁刹车的线圈有点问题,磁性差了

网友E:
顶1楼、2楼的看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昨天下午解决了问题,可能是刹车的磁性不...

 楼主心真好   求助帖最后也汇报处理结果 赞一个

网友G:
问题的根源是吸力不够,尽管磨短弹簧减小了阻力,刹车可以吸合释放。但这并非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用的时间久了,刹车间隙变大,导致吸力变小。所以正确的作法应该是调小刹车间隙。

网友D:
   调小刹车间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调小刹车间隙??????

一般这种刹车间隙都是可以调节的,就是调节弹簧的松紧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问题的根源是吸力不够,尽管磨短弹簧减小了阻力,刹车可以...

 真处理过类似问题,调整刹车间隙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问题的根源...

  问题是我开始也试过调整,还不动作,且电机刹车部发热更加严重

  这是报警时拆下刹车时试的,刹车通电后将离合器单独放在一边吸合双手用力也拉不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