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77和315-2pn/dp以太网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8-12):
程序已经通过以太网下载到触摸屏了,并且在触摸屏里面 ping PLC的IP成功,但是就是不能监控PLC,另外wincc flexible运行系统都能通过以太网监控PLC的数据,不知道是我哪里设置不对,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你不是都设置对了吗?

wincc flexible 都能能过 PLC 的以态网通讯数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都设置对了吗?wincc flexibl...

wincc flexible能得到PLC的数据,但是触摸屏不能监控到PLC,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B:
wincc flexible能得到PLC的数据,但是触摸屏不能监控到PLC,是哪里的问题呢?

既然触摸屏能够读到plc的数据,说明二者通讯没有问题了。你想监控plc什么?MP277触摸屏支持读plc的地址状态,但是不能像其它类型的plc直接监控程序。

具体要使用这个功能在“增强对象”中的“状态强制”“事件”中赋值“LOGOFF”。

网友C(2013-09-11):
你下载到MP377里的是上位机下的,PLC的数据是否被读取,取决于你的屏是否使用了PLC里面变量。屏要监控PLC任何变量,依赖于PLC发送任何变量才行。